我想玩WM8740,STM32可以做到吗?

楼主(2011-11-10):
还加上tda1308耳放,内存卡或flash闪存芯片

网友:
不建议,STM32音频不是强项,浪费了8740,TDA1308也有点弱,用TPA6120吧。

网友A:
用STM32F103VC+CS4398做过播放器的飘过,读TF卡的,只是个人能力有限,人机界面是瓶颈
想必STM32+WM8740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如果用STM32的I2S从机模式的话,要注意规避其时序敏感的BUG,要在外围硬件连接上做些考虑

还有,目前无法解决一个很郁闷的问题:曲与曲之间的切换时间无法缩短。播放演唱会或者古典音乐会时,曲与曲之间的停顿让人很恼火。各位给点建议吧

网友:
430哥啊,要慢慢来,这个东西不比做生意滴

网友:
自己开发是不是太有折腾精神了, 佩服

网友:
如果一定要用STM32,用最新的F4系列会好些,至少也得205系列,I2S有改进,103系列就别考虑了。

网友:
我就是用STM32, 老版本从模式是有数据混乱的Bug,是不可解决的.
新版103没有问题(Z版本的).但千万别认为用从模式就一定优生过主模式啊.
源码才是绝对的决定性. 市面上的外部晶振模块基本不能用于音响.绝大部分
比用IC自带的PLL还要差.基本出来的声音是高音发毛,中低音混淆.没听两分钟
绝对两耳发涨.

网友:
楼上,“外部晶振模块”是指有源晶振吗?比PLL还差吗?

网友(2011-12-11):
回复 网友A:
用stm32f103vc+cs4398做过播放器的飘过,读tf卡的,只是个人能力有限,人机界面是瓶颈
想必stm32+wm8740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如果用stm32的i2s从机模式的话,要注意规避其时序敏感的bug,要在外围硬件连接上做些考虑
还有,目前无法解决一个很郁闷的问题:曲与曲之间的切换时间无法缩短。播放演唱会或者古典音乐会时,曲与曲之间的停顿让人很恼火。各位给点建议吧

要注意规避其时序敏感的BUG

这个必须注意。。。我上次打板已经吃了这亏。。。DSP做主设,但wm8740用的晶振和DSP的晶振不是同一个晶振(虽然都是24.576MHz),结果时序存在偏差,过一会儿就出一个噪音。。。害得偶只好从DSP的晶振上飞一根线到wm8740做主时钟才没事。。。

网友:
Mark一下,稍后就用到了。

网友(2012-06-15):
楼上,“外部晶振模块”是指有源晶振吗?比PLL还差吗?
-------------------------------------------------------------------------------
这是肯定的,我做的板子有外部也有用内部的,我几乎花了不少的
时间去做这方面的比较.的的确确是如此.淘宝上买的有源晶振仅是
频飘上的精度,并不是相位上的精度,其是混淆用家的概念.
那些晶振是用来做电子钟的,并不适合用来做音响.
你点歌搜索时间很长,肯定是算法问题.我没有这样的问题啊.
我现在的问题是左右声道容易窜位,现在还没有搞定

网友:
LR反转,这个很容易处理,判断WS电平来决定何时开始发送数据

网友(2012-09-19):
引用 网友A:
用STM32F103VC+CS4398做过播放器的飘过,读TF卡的,只是个人能力有限,人机界面是瓶颈
想必STM32+WM8740是 ...

大神

“想必STM32+WM8740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如果用STM32的I2S从机模式的话,要注意规避其时序敏感的BUG”

从模式有什么BUG?

我的,STM32 IIS从模式,有时读到的数据正常,有时为0x0   这个也是BUG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