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任哲老师的例3.7时遇到了问题,请大家帮忙解答

楼主(2011-11-10):
在做任哲老师的例3.7,就是先创建一个任务,显示“M”,在这个任务里再创建一个任务让它来显示“Y”

/******************************Test*******************************/
#include "includes.h"
#define  TASK_STK_SIZE   512                        //任务堆栈长度
OS_STK   MyTaskStk[TASK_STK_SIZE];                //定义任务堆栈区
OS_STK   YouTaskStk[TASK_STK_SIZE];                //定义任务堆栈区
INT16S   key;                                        //用于退出uCOS_II的键
INT8U         x=0,y=0;                                        //字符显示位置
void  MyTask(void *data);                                //声明任务
void  YouTask(void *data);                                //声明任务
/************************主函数*********************************/
void  main (void)
{
    char* s_M="M";                                        //定义要显示的字符
    OSInit( );                                        //初始化uCOS_II
    PC_DOSSaveReturn( );                                //保存Dos环境
    PC_VectSet(uCOS, OSCtxSw);                                //安装uCOS_II中断
    OSTaskCreate(
                MyTask,                                //创建任务MyTask
                s_M,                                //给任务传递参数
                &MyTaskStk[TASK_STK_SIZE - 1],                //设置任务堆栈栈顶指针
                0                                //任务的优先级别为0
              );
    OSStart( );                                        //启动多任务管理
}

/*******************任务MyTask**********************************/

void  MyTask (void *pdata)
{
    char* s_Y="Y";                                                        //定义要显示的字符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OS_CPU_SR  cpu_sr;
   #endif
    pdata = pdata;
    OS_ENTER_CRITICAL( );
    PC_VectSet(0x08, OSTickISR);                                //安装时钟中断向量
    PC_SetTickRate(OS_TICKS_PER_SEC);                                //设置时钟频率
    OS_EXIT_CRITICAL( );
    OSStatInit( );                                                //初始化统计任务
    OSTaskCreate(
                YouTask,                                                //创建任务MyTask
                s_Y,                                                //给任务传递参数
                &YouTaskStk[TASK_STK_SIZE - 1],        //设置任务堆栈栈顶指针
                2                                                // MyTask的优先级别为2
                );
    for (;;)
    {
        if (x>50)
        {
           x=0;
           y+=2;
        }
        PC_DispChar(x, y, *(char*)pdata, DISP_BGND_BLACK+DISP_FGND_WHITE );
       x += 1;
       //如果按下Esc键则退出uCOS_II
       if (PC_GetKey(&key) == TRUE)
       {
             if (key == 0x1B)
            {
                    PC_DOSReturn( );                                //恢复Dos环境
                    }
       }
     OSTimeDlyHMSM(0, 0, 3, 0);                                //等待3秒
}
}

/************************任务YouTask******************************/

void  YouTask (void *pdata)
{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OS_CPU_SR  cpu_sr;
  #endif
    pdata = pdata;
    for (;;)
    {
        if (x>50)
        {
           x=0;
           y+=2;
        }
        PC_DispChar(x, y, *(char*)pdata, DISP_BGND_BLACK+DISP_FGND_WHITE );
       x += 1;
       OSTimeDlyHMSM(0, 0, 1, 0);                //等待1秒
    }
}

/************************End************************************/
我想问的是“MyTask”任务执行到到哪开始执行“YouTask”,为什么同时显示“MY”,隔一秒显示一个“Y”,再隔一秒显示一个“Y”,隔一秒显示“MY”,往复循环。
思想体会的不到位,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在 “MyTask”任务里延时了3秒,在这段时间里正好有3个“Y”输出,因为“MyTask”任务的优先级要高所以有切换到“MyTask”任务。可是为什么会同时显示“M”和“Y”呢,“MyTask”任务执行到到哪开始执行“YouTask”呢??

网友:
个人觉得,mytask进入等待后,youtask是可以取得CPU控制权的。M和Y看起来同时显示而已...其实是M先显示,紧接着显示Y。
也是初学者,献丑啦!

网友:
我找不到PC.C和PC.H的文件,LZ能不能发给我啊?
最好把整个内核都发过来...
javinekuang@163.com 谢谢先!^_^

网友A:
流程是这样的:
在main函数中定义了两个任务 mytask,youtask。两个任务的优先级分别0,2.完成任务后延时的时间分别是是3秒,和1秒。
当执行完mytask 后,显示M,此时通过调用OSTimeDlyHMSM函数会使uc/os进行一次任务调度,并执行下一个优先级最高的就绪态任务。函数执行 youtask 显示 Y。然后优先级高的任务只有youtask ,再显示Y,。。。等延时3秒后,mytask规定的延时时间期满,从而显示M。

网友(2012-12-02):
引用 网友A:
流程是这样的:
在main函数中定义了两个任务 mytask,youtask。两个任务的优先级分别0,2.完成任务后延时的 ...

初入ucos,看了楼上的的解答,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