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JTAG下载仿真问题,

楼主(2011-11-10):
请问各位高手,为什么我新买的LSD430 UIF 仿真器,二线制不能下载和调试,总是显示,Could not find device (or device not supported) Session aborted!
,是不是我哪里没有设置好,用的是IAR5.10刚接上USB那会,有提配要升级来着,等升完级之后就这个样子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急需指点,谢谢

网友:
2线的仿真好像要共GND 你把GND接一起看看

网友:
你要注意你那JTAG口有没有接对,再去就是那款芯片支不支持SBW(两线制JTAG)

网友:
我的仿真器刚开始也是如此。你可以先看看设备管理器里的设备名是不是说明书上的,IAR新的版本会自动安装驱动,而且这个驱动会覆盖以前的。

我当时做法是重做了系统(因为不知道怎么删驱动),然后装了IAR4.21,仿真器就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