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第六章187页程序,请马老师解释

楼主(2011-11-10):
void HC164_send_byte(char byte)
{
   char i;
   for(i=0;i<=7;i++)
  {
     HC164_data=byte&1<<i;
     HC164_clk=1;
     HC164_clk=0;
  }
}
    " HC164_data=byte&1<<i;" 这句程序求解释?

网友:
有哪位朋友可以具体解释吗?

相当于:

if (data & 1<<i)
   HC164_data = 1;
else
   HC164_data = 0;

网友:
唉,这事还要劳烦马老师新自动手,LZ罪过

网友:
我觉得楼主搞不清楚 byte&1<<i 是啥意思

根据循循环的次数,把byte的每一位发送出去

运算结合:byte & (1 << i)
i为0的时候取的是byte的最低位
为1时,取第1位

。。。。。
为7时,取第7位,也就是最高位
为8时,不要多想了,循环结束了

网友:
都是夜猫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楼主搞不清楚 byte&1<<i 是啥意思
根据循循环的次数,把byte的每一位发送出去
运算结合:byte & (1 << i)
i为0的时候取的是byte的最低位
为1时,取第1位
。。。。。
为7时,取第7位,也就是最高位
为8时,不要多想了,循环结束了

你解释了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如果LZ不懂,应该把C好好回顾一下。

第2个层面问题是关于赋值。
HC164_data是BIT变量,这种类型的变量在标准C里是没有的。
BIT变量只能有两个值“0”和“1”,当赋值号右面表达式结果不为0时HC164_data为1,表达式结果为0时HC164_data为0。

这个类同标准C中的逻辑表达式:
语句 if () 的括号内就是一个逻辑表达式的结果,如果在括号内是一个其它的,比如算数表达式,就需要把这个表达式的结果转换成逻辑结果“0”或“1”,转换的规则也是结果不为0时为1,结果为0时为0。为1执行if部分,为0执行else部分。

第2层意思不了解还说的过去,因为毕竟是扩展的C,不过稍微思考类比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马老师!

网友:
"    HC164_data=byte&1<<i; "

that's a poor way of coding it:

1) try to use masks;
2) use brackets for better readability:

HC164_data=byte & (1<<i);

网友:
HC164_data=byte & (1<<i);
这样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