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台式万用表有没有多通道的,如果有?能否推荐一下!

楼主(2011-11-10):
最好能达到5位以上的精度

网友:
我还真就没见过多通道的万用表~LZ还不如多台呢。。。

楼主:
刚看了安捷伦的34902A,不知道这个采集开关如何?

网友:
其实5~6位精度不用考虑热电势效应,自己DIY一个多路器便宜又好用。

网友:
Fluke45的双显功能算不算多通道?不过是老机器了,,

楼主:
感觉还是商业化的好用些!!
自己做出来可能不稳定!

网友:
有钱烧俺也没办法。

网友:
34970,自带6位半电压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5~6位精度不用考虑热电势效应,自己diy一个多路器便宜又好用。

六位应该考虑了,尤其低压档位。
各家都有多路器了,不过keithley 200的扫描卡不知道什么样的

网友:
HP 好像就只有早期的淘汰型号 3457A 带 10 通道 2W 扫描选件 44492A,其它都没有,很小器;反而其它在产高位台表,比如 6581、2002 都带 10 通道扫描选件,不过我那台便宜货不带这个选件,也不带交流...

回复 网友A:
其实5~6位精度不用考虑热电势效应,自己diy一个多路器便宜又好用。

根据我的测试,很多继电器的热电势大于 10uV,在 6.5 位表上,如果测量的信号满度 <1V,影响达到分辨率的 10 倍,不能说不用考虑吧。我用的复用器是 HP 的早期型号 HP 3488A,其 44970A 等选件现在安捷伦还是在产的,用的都是欧姆龙低热磁保持继电器,并非一般继电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刚看了安捷伦的34902a,不知道这个采集开关如何?

34902 好像说是干簧继电器?我测试这种继电器似乎比较一般,HP 3457A 带的 44492A 也是这种继电器(44491A 似乎不是),感觉一般般,不如 3488 的 44470 表现那么好

44470:

44470:

HP 3488A Rear:

一般的干簧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