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现STM32 写入FLASH很简单,但是很容易子宫,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没?

楼主(2011-11-10):
最近发现STM32 写入FLASH很简单,  用几个库函数就行了,  但是STM32的FLASH 不分数据FLASH和程序FLASH, 甚至可以直接运行程序把自己的代码擦除了,  所以想问问大家有什么好办法,确定烧入的代码的起止位置, 避免擦除到程序FLASH,总不能根据KEIL里显示代码大小再数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读一下 看看是不是0xffffffff 再读下一个是不是0xffffffff 如果都是0xffffffff 记录下当前的地址 开始从这写吧

网友:
定义一个 指定地址(flash区)的数组 让编译器不分配代码 或常量到那个page即可

网友:
有Flash的读保护位和写保护位,写保护位可以保护对应的区域不被再次写入。

网友:
这就是不仔细看手册,只知道调用库的后果。

网友:
keil 里面设置代码存放数据区,你写的数据和代码区不重合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keil 里面设置代码存放数据区,你写的数据和代码区不重合就可以

地址不重合也可能出错。到时候查起来就麻烦了,所以要写保护。

网友:
子宫都出来了

网友:
1. STM32有页写保护的,在烧录的时候把你的 bootloader 保护起来;
2. bootloader 启动后,进入应用程序之前,如果没有特殊需求,建议用软件把写Flash锁定(输入错误的开锁数据即可),这样锁定后,Flash写入不能再开启,直到MCU复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定义一个 指定地址(flash区)的数组 让编译器不分配代码 或常量到那个page即可

我也是怎么考虑的。

回复 网友C:
有flash的读保护位和写保护位,写保护位可以保护对应的区域不被再次写入。

这个就没意思, 可能我表达上误导了大家, 我是想又不擦除程序,又能正常存入数据, 如果只是简单的上写保护,只是保护了程序,但是数据却没有存入。

回复 网友D:
子宫都出来了

手误~

回复 网友E:
1. stm32有页写保护的,在烧录的时候把你的 bootloader 保护起来;
2. bootloader 启动后,进入应用程序之前,如果没有特殊需求,建议用软件把写flash锁定(输入错误的开锁数据即可),这样锁定后,flash写入不能再开启,直到mcu复位;

嗯 软锁FLASH 不错~

网友:
不过,那么大的空间你就能碰到程序FLASH?从BOOTLOADER里看,程序是从那里写起走的,然后在看看基本上写到那里没有了,他顺着写,你就从后面倒过来写!这样也是可行的!而且还不用计算!

网友:
软件锁FLASH也许是一种非主流的用法,但是如果不这样锁,软件异常了,同样可以开锁,还是能改写FLASH程序,所以并不安全,由于向STM32的开锁寄存器写非法数据又会引起 bus fault,所以STM32应该是把这种操作当做fault处理的,应该是非主流的用法。
    向开锁寄存器写错误的开锁数据,需要注意一些问题,因为这个会引起一个 bus fault,如果 bus fault 得不到响应,就会上访成 hard fault,软件上需要专门处理一下这个fault,也就是说在你人为故意写错误开锁数据时,这一次fault要响应,但是不执行,直接返回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软件锁flash也许是一种非主流的用法,但是如果不这样锁,软件异常了,同样可以开锁,还是能改写flash程序,所以并不安全,由于向stm32的开锁寄存器写非法数据又会引起 bus fault,所以stm32应该是把这种操作当做fault处理的,应该是非主流的用法。
    向开锁寄存器写错误的开锁数据,需要注意一些问题,因为这个会引起一个 bus fault,如果 bus fault 得不到响应,就会上访成 hard fault,软件上需要专门处理一下这个fault,也就是说在你人为故意写错误开锁数据时,这一次fault要响应,但是不执行,直接返回就好了。

受教谢谢~~

网友(2012-05-15):
正因为可以写程序区,才可以实现IAP的,来实现固件代码的自动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