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飞行碰撞、水平碰撞怎么解决呢?怎么把传感器的坐标转换为真实世界的坐标呢?

楼主(2011-11-11):
我看了坛子了,基本上都是一个飞行器在飞的,要是2个及以上在飞的话?怎么判断碰撞呢?

再有一个简单的问题也是:不是飞的,在一个水平面上,怎么把传感器的坐标变为真实的坐标叫?以避免小车相撞等?

不知哪位可以指点下原理啊,谢谢。

网友:
在天上,如果是固定翼飞机,想撞你还撞不上。

网友:
共同地面某一目标呢。

网友:
你找2个随便什么飞行器实际飞一把,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
GPS,测量坐标和高度。

楼主:
飞机上也是GPS吗?应该不是吗?

如果平面小车碰撞,用GPS就不行吧,GPS的误差几十米,应该有别的精确的方法,把传感器坐标变换为实际坐标吧?

网友:
我觉得防止碰撞的话,可以安装其他的传感器么。。。测距什么的,或者在飞行器上有统一的识别信号。。。纯属个人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