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变正弦波如何实现?

楼主(2011-11-11):
mega8的定时器1输出方波,什么方法能弄成正弦波啊?一般的正弦波是有正负半周的,如下图(上)所示,要怎么实现,需要加一个负5V的电源吗?下图(下)所示的也是正弦波,只不过整个波形都在0-5V的范围,有这种形式的正弦波存在吗?如果存在的话要怎么从0-5V的方波弄成这种形式的正弦波呢?

网友:
一个滤波器,一个双电源放大器

  你说的第二种正弦波是带直流分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现这个的滤波器电路能大体说下吗?有图最好,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实现这个的滤波器电路能大体说下吗?有图最好,谢谢

网友:
LPF.
有源滤波,再用加法器把底部抬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125khz,5v电压,电流几百毫安吧。电路结构能解释下实现的原理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125khz,5v电压,电流几百毫安吧。电路结构能解释下实现的原理吗?谢谢

知道方波的频谱么?

125KHz的方波在3,5,7倍频率会有高频分量,  幅度逐渐减小,所以要得到125k正弦波,主要就是抑制3倍频的分量,375K

现在想要通带衰减尽量小,375K处衰减30db(1000倍)

一阶有源滤波达不到这个参数

采用两阶级联的方式进行

第一阶

第二节

级联后

选用一个带两个运放的芯片  就可以了

此时生成的是0-5v的带直流分量的正弦波,如果要+-5v的  则需要一个双电源的运放,交流耦合之后放大两倍

网友:
用5阶以上的低通有源滤波,效果很不错

楼主:
频谱滤波还是有些难度啊

网友:
我觉得用DA输出,哪怕是2R-R电阻搭的,也好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数模转换嘛,后面   2R-R电阻搭的    什么意思啊,能具体解释下吗?

网友A:
在给你一个无源LPF的解决办法、、

器件参数都在上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学习了

网友(2015-02-06):
引用 网友A:
在给你一个无源LPF的解决办法、、

器件参数都在上面

你好,请教一下,这个无源的LPF里面的参数有没有公式可以计算~目前用一个200K,4V的方波想转化为正旋波,不知参数如何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