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仿真高手帮忙分析:用pSpice仿真结果与实际相差甚远

楼主(2011-11-11):
请高手帮忙,如下原理图:

用pSpice仿真结果如下:

实际电路(三极管分别为9014和9015,因找不到其pSpice模型,故用pSpice中现成的替代)的测试结果,电压放大大约10倍。而仿真结果,电压反而衰减了。
请帮忙分析。

网友:
确定能将电压放大10倍?

网友:
电路抄错了吧?从交流回路上分析,那个0.068u的电容应该是上端接Q2的发射极才对,不然这种两线方式的电路在第一级就被衰减了。。

网友:
俺用MC仿真了下修改后的电路,并使用优化器调整了两个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定能放大10倍,我用此电路已做成PCB,并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您!我仔细检查了,电路图没有错,而且我用此电路已制成PCB,并测试。另外,我用MultiSim仿真,仿真结果与实测接近。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俺用mc仿真了下修改后的电路,并使用优化器调整了两个电阻:

引用图片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

我按你电路做了修改,用pSpice仿真,结果和我原来的结果一样。难度pSpice有问题?

网友:
你把MultiSim仿真图贴上来看看
我的仿真和花生差不多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