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与DSP的IO口互连的问题

楼主(2011-11-11):
今天在写一个DSP与CPLD简单类似串口通讯的程序,发现一个问题,很不解,需大虾们指点迷津;
一共用DSP一共用了4个IO口都是直接与cpld管脚直接相连;
三个输出脚,一个使能,一个数据,一个时钟;
一个输入脚,通讯是否开始,是否顺利结束的标志脚;
问题就是这个输入脚直连的时候DSP不能正常运行,程序跑飞;
断开这个输入脚DSP就能正常运行程序;
DSP用的是2801,CPLD是lattice的MX0256C
引起上述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四个IO走SPI接口多好
自己定义的东西总有想不到的问题

楼主:
关键是SPI口已经用掉了,用在显示上了

网友:
CPLD电压是不是超过了DSP最大承受电压

楼主:
不是,太奇怪了,我把DSP的GPIO34脚用为输入就有问题,用为输出,而其他管脚脚用为输出就没问题,太神奇了。。。不知道有没有ti的客服人员能解答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那个管脚是不是有其他的外设,有时候会影响!

网友:
SPI不是总线形式的吗,可以多加一个片选信号,还用SPI还实现,这样还稳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