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SATA读不到硬盘咋回事

楼主(2011-11-11):
买了个USB转SATA,IDE易驱线,用笔记本USB口外接120G IDE硬盘能读出来,80G SATA硬盘却读不出来,接到台式机USB口又能读到。
怀疑笔记本USB口供电不足,用外接电源的USB HUB试了还是读不到。咋回事啊?肿么办啊?求指教啊。。。

网友:
插上硬盘先看下设备管理器里是否找到接入的设备,
找到了并且能够识别出来,就会在硬盘驱动器里多出个设备,
这时候要是没盘符,可以进计算机管理里的磁盘管理项给找出来的硬盘设备分配个盘符。
造成没盘符号的原因可能是Shell Hardware Detection、Logical Disk Manager这两个服务有没开的。
Plug and Play服务也会影响到移动硬盘识别,但这服务一般是开机自启动,想关也关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热心回复!
笔记本接IDE硬盘完全没问题,能够识别,出现新盘符,跟接U盘一样。
接SATA硬盘USB口能够检测到接入,但是不出现盘符。接到台式机USB口可以读出来,但是笔记本就不行。
既然IDE的能读出来,我觉得不是系统服务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