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TMS320C6747)仿真通过,脱机nand flash启动不成功分析,大家评错下,谢谢

楼主(2011-11-11):
TMS320C6747有以下问题:
硬件配置:在emifa cs3外扩了nandflash 型号k9f1208u0c,BootPin设置为从nandflash启动,上电可以测到访问nandflash的信号。
现象:带仿真器可以正常的调试程序,也可以用示波器量到串口发送数据的波形。用仿真器中看到ROM revision为d800k003。
用TI提供的AISgen for d800k003工具将生成的.out文件转化为.bin。烧写软件将程序烧进nandflash,并且ecc校验正确。重新上电可以测到访问nandflash的一大片信号,但是测不到串口发送数据的波形。认为程序启动不成功。请帮忙分析一下

分析如下:仿真时PLL的配置和外部RAM寄存器的配置等是通过GEL文件初始化的,而脱机NAND在使用d800k003生成烧录文件时,PLL和外部RAM等的配置就变得尤为重要,因为这些会加载到boot loader中去初始化,而初始化成功才能正确引导程序。
烧写时亦是在GEL配置之下,ECC校验正确只能说明烧数据到NAND成功了。
有访问NAND的信号说明有加载bootloader到内部RAM,但串口无打印信息说明程序引导未成功。

不知哪说的不妥还是另有大鱼存在,大虾指点,谢谢

楼主:
不要沉好不好,讨论下呗

网友:
很简单。

你将工程里的GEL去掉!用自己的程序完成上电初始化的一切!

连接仿真器,再次调试程序,直到可以正常运行!

再次烧写校验

如果没有启动成功,不要急着断电,这时连仿真器,看PC跑到哪里去了,是不是你预期的位置?

网友:
连接仿真器观察一下nandflash中的数据是否和烧进去的数据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