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as烧成成功,但程序运行开始后,貌似停住,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11-11):
fpga as烧成成功,但程序运行开始后,貌似停住,请问是什么原因?
比如烧写数码管程序,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从0显示一直运行F,但目前运行结果是:显示0以后,就停了,后面的就不动了。
烧写是提示成功的。
运行前,下载线拔下来了。

网友:
你程序仿真正确吗?JTAG下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