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vbt6+enc28j60,rt-thread 0.3.1 ping 小包能通,大包不通

楼主(2011-11-11):
如题
103vbt6+enc28j60,
ping -l 1000 6ms 左右
ping -l 1500 一直超时之后在 ping 小点的包也不通了,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一直觉得enc28j60的驱动有些问题。。。而且发热太大,就换掉了。。。

楼主:
本来用的 0.3.1 版本,升级到 0.3.3 问题依然存在
ping 1400 长度还能通 9ms
增加到 1500 就挂掉了,在回头 ping 小点的包也不通了

Pinging 192.168.1.50 with 1000 bytes of data:

Reply from 192.168.1.50: bytes=1000 time=6ms TTL=255

Reply from 192.168.1.50: bytes=1000 time=6ms TTL=255

Reply from 192.168.1.50: bytes=1000 time=6ms TTL=255

Reply from 192.168.1.50: bytes=1000 time=6ms TTL=255

Ping statistics for 192.168.1.50:

    Packets: Sent = 4, Received = 4, Lost = 0 (0% loss),

Approximate round trip times in milli-seconds:

    Minimum = 6ms, Maximum = 6ms, Average = 6ms

-------------------------------------------------------------------------------

Pinging 192.168.1.50 with 1400 bytes of data:

Reply from 192.168.1.50: bytes=1400 time=9ms TTL=255

Reply from 192.168.1.50: bytes=1400 time=9ms TTL=255

Reply from 192.168.1.50: bytes=1400 time=9ms TTL=255

Reply from 192.168.1.50: bytes=1400 time=9ms TTL=255

Ping statistics for 192.168.1.50:

    Packets: Sent = 4, Received = 4, Lost = 0 (0% loss),

Approximate round trip times in milli-seconds:

    Minimum = 9ms, Maximum = 9ms, Average = 9ms
----------------------------------------------------------------------------------------------------------

Pinging 192.168.1.50 with 1500 bytes of data: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Ping statistics for 192.168.1.50:

    Packets: Sent = 4, Received = 0, Lost = 4 (100% loss),

---------------------------------------------------------------------------------
Pinging 192.168.1.50 with 32 bytes of data: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Ping statistics for 192.168.1.50:

    Packets: Sent = 4, Received = 0, Lost = 4 (100% loss),

楼主:
自己还在找原因,希望版主帮忙看看
我觉得似乎是enc28j60驱动的问题,

enc28j60.h
312行: #define MAX_FRAMELEN 1518
默认是1518,这时最大能响应的ping包长度是 1518-47 =1471

我试着修改为

enc28j60.h
312行: #define MAX_FRAMELEN        1000
这时最大能响应的ping包长度是 1000-47 =953

在尝试改的大一些,以为能响应更大ping包,改为
enc28j60.h
312行: #define MAX_FRAMELEN        2000

希望大家帮助解找找问题,另外希望大家说说自己的板子存不存在这样的问题。0.3.1 和0.3.3版本我都试过了,问题都存在,

网友:
网络应用MPU典型的为1500.
LWIP也设置了很多宏定义为1500
不知LZ什么应用

事实上很多网站用1500去PING的话也是PING不通的

楼主:
关键是用 比较大的数据包 ping过之后 网路部分就挂掉了,

网友:
那是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