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要用MSP430G2203做一个项目,IAR 5.20里面没有这款单片机,请问各位大侠怎么编写和

楼主(2011-11-11):
如题:最近要用MSP430G2203做一个项目,IAR 5.20里面没有这款单片机,请问各位大侠怎么编写和烧录程序啊?谢谢了!

网友:
求图求真相

大家都有的,不知道你的怎么回事

网友:
要装一个插件才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5楼,我下下来看看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安装好了,确实多了很多MSP430G2xx3系列的,可惜还是没有G2203,只有2253的,可以用这个代替吗?芯片不对是不是烧不进程序啊?

安装完插件之后… (原文件名:G.jpg)

网友:
刚才看了一下,装的IAR EW430 V5.30.4,里面就有MSP430G2203这个型号

网友:
不行就装高版本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装了个5.30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