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选型 泰克和安捷伦

楼主(2011-11-11):
我的需求是4通道,50M-100M的带宽,目前手头上已经有了rigol的一台入门型双通道示波器了。

预算大概1w5左右,代理商那边问来的价格
泰克dpo2014 16000

安捷伦dsox2014a 17500 dso2004a 15500

各位能说一下选择哪款好吗?
谢谢。

网友:
DPO2024似乎有人才这个价格. 论坛有人买过, taobao也有
还是上100M吧,一万多买个60M的都不好意思和别人打招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

啥时候你那454玩腻味了,我接着,哈哈

楼主:
泰克 dpo2014 100M带宽
安捷伦 dsox2014A 100M
安捷伦 dsox2004a  70M

话说那个dpo2024的老兄的帖子我也看到了 我去问问

楼主:
话说rigol的我实在是不想用了,虽然同参数的示波器rigol的便宜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同意。
啥时候你那454玩腻味了,我接着,哈哈
哈哈,换别的型号我也换不起啊...

网友:
参数差不多的话,从方便性来看,泰克的用起来的比较舒服

网友:
安捷伦dsox2014a 外观可以,但是各种性能来看就比较一般了。

网友:
严重推荐DPO2014. 曾经问过安捷伦的人。回答是DPO2014和dsox2014a不是一个档次价格差很多的。这是可以查网络的,我在dsox2014a的网络推广会上提的问题。
以前DPO2014要近3w呢,就是为了打压dsox2014才降价的。
我也刚买DPO2014 16800  含税。使用起来很爽,不爽的就是开机时间太长。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严重推荐dpo2014. 曾经问过安捷伦的人。回答是dpo2014和dsox2014a不是一个档次价格差很多的。这是可以查网络的,我在dsox2014a的网络推广会上提的问题。
以前dpo2014要近3w呢,就是为了打压dsox2014才降价的。
我也刚买dpo2014 16800  含税。使用起来很爽,不爽的就是开机时间太长。

2024才一万六,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