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故障问题

楼主(2011-11-11):
我的台式电脑有点旧了 是联想的 老是开不了机 ,但偶尔也会打开一次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2-01-10):
这个测试才知道,你测试一下电源供电是否足,电脑用久了,某些硬件老化了,容易造成供电不足。还有可能就是主板上的南北桥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