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source EP2C35 +DM642 双千兆视频处理板

楼主(2011-11-11):
有没有同志响应啊:

初步打算是
FPGA部分:
EP2C35F484 挂一个ADV7125 VGA 挂两片TVP5150 采集视频
PHY 用88E1111 两片
FPGA 通过I2C 连接一个IO芯片 连接按钮和LED
FPGA 挂一片16BIT SDRAM (DDR 没用过,不敢试)
FPGA 再挂一片68013

DSP部分把VPIF 接到FPGA上 显示和采集通过FPGA
DSP 用VLYNQ 同FPGA连
DSP 挂两片16bit SDRAM 不用2X32BIT(太贵)
DSP PHY 用 IP101
DSP 可以连接一个I2S 采集 回放声音

FLASH DSP FPGA 都用S29GL032

FPGA部分 采用altera EP2C35F484 一个我个人熟悉,再一个下载线便宜
DSP 的话 DM642 市场上很便宜了(估计是翻新)

手里的板子 (原文件名:100_9670.JPG)

这个板子可以实现的功能:
FPGA可以做一些算法验证,可以自己写MAC玩,自己做个交换机,路由器等
同时也可以做图像处理方面的学习。学习一下DSP VLIW结构

板子焊接交第三方。没必要浪费时间何精力在焊接上。
------------------------------
板子成本在400 RMB附近吧

打算开放全部资料,采用如下模式:

1,个是贡献者:
板子可以成本价格获取

2,板子同时以商业模式销售
价格在千元之内吧,提供技术支持。

贡献者,需要参与项目的运行,可以是软件/硬件/结构/PCB/SI,PI等。
不要求很牛逼,大家都是学习,对不?

有兴趣参与可以email 给我
hql.bit@gmail.com

原理图 用orcad pcb 用allegro

楼主:
我自己搞了一部分了。。。
这两天整理下原理图传上来

网友:
BGA封装 DIY不好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bga封装 diy不好做

焊接不自己弄

网友:
回复 楼主:

推荐xc6slx75fgg484,四层板能跑开,6层应该很容易,价格也便宜,容量还大的多,cyclone 2有点老了

网友:
画过不考虑signal integer的六层板,只会简单的vhdl的小白是否能参与?工作也很忙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推荐xc6slx75fgg484,四层板能跑开,6层应该很容易,价格也便宜,容量还大的多,cyclone 2有点老了

要400多吧

EP2C35 才100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带T的是300多,2c35才100多吗?
新增:
看了下的确才180,上次问得lx75才300不知道是否可信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带t的是300多,2c35才100多吗?

xc6slx75fgg484 这个内部RAM多大啊,有多少个单元啊?

网友:
你的价格更低啊,lx75的ram是3Mbit,我觉得xilinx的低端系列硬件配置更好,有分布式ram,内部带的是dsp48a1单元,基础逻辑能实现的功能比altera的要多些,altera很吝啬啊,都cyclone4了内部还没多大改变

网友:
spartan 6是6输入的lut

spartan6资源列表 (原文件名:搜狗截图_2011-11-11_19-10-12.png)

楼主:
回复 网友B:
spartan 6是6输入的lut

spartan6资源列表 (原文件名:搜狗截图_2011-11-11_19-10-12.png)

噢?xilinx的IP核有cra_ck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xilinx除了个别的之外都是免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xilinx除了个别的之外都是免费的

以太网的IP核 免费么 呵呵

email 我吧

hql.bit@gmail.com

网友:
支持lz
还是用2c35吧,在校的学生很多是用altera的fpga,用的熟悉的一点,如果需要帮忙的话,我很是愿意。

网友:
支持楼主啊,楼主有计划没?列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 我现在也正在画spartan 6,问一个问题,那个DDR针需要与spartan 6的BANK3块上一一对应吗,
不了解为什么网上找的原理图DDR的数据位都是直接连接的,地址线上加了上拉 ?这个起什么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8位为1组的dq数据线可以组内相互交换,比如fpga的dq1可以连到dq2-dq7,如果fpga的dq1连接到dq8-dq16,那么fpga的dqs1要连接到ddr的dqs2上,原厂的板子都是14层的,一一相连很方便,同时可以简化原理图设计,地址线加的是并行终端电阻,如果ddr芯片很少,比如只有一个的话,这个上拉电阻可以不要,同时也可以少一个vtt电源,如果器件比较多的话最好加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8位为1组的dq数据线可以组内相互交换,比如fpga的dq1可以连到dq2-dq7,如果fpga的dq1连接到dq8-dq16,那么fpga的dqs1要连接到ddr的dqs2上,原厂的板子都是14层的,一一相连很方便,同时可以简化原理图设计,地址线加的是并行终端电阻,如果ddr芯片很少,比如只有一个的话,这个上拉电阻可以不要,同时也可以少一个vtt电源,如果器件比较多的话最好加上。

vref 芯片比较少的话 可以用电阻分压

FPGA 手册写了 DQ 信号一般都是8/9 为一组,专门为DDR 内存准备的,组内可以互换。DDR内存必须用这些特定的pin.

上拉一般不接

网友:
回复 楼主:

vtt必须能供给和吸入大电流,电压要跟随ddr供电电压浮动(vdd/2),我只见过vref用电阻分压形式得到,vtt从来没见过用电阻分压的。
少量芯片可以不要vtt,多片芯片不加vtt达不到信号完整性要求。

网友:
支持一下,看看有没可能将我的应用程序移植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么DDR数据位有必要串阻与FPGA相连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vtt必须能供给和吸入大电流,电压要跟随ddr供电电压浮动(vdd/2),我只见过vref用电阻分压形式得到,vtt从来没见过用电阻分压的。
少量芯片可以不要vtt,多片芯片不加vtt达不到信号完整性要求。

抱歉 我说的是vref
VTT 好像没看到过 呵呵
没实际调试过DDR 丢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么ddr数据位有必要串阻与fpga相连吗

你做一下SI分析吧。和你的布线有关,如果眼图能符合芯片的要求就可以不加。
加了过冲会小些。

网友:
对图像处理感兴趣,支持

网友:
我也挺感兴趣的,我也正在学FPGA,会用allegro画PCB,有需要帮忙的我愿意出力,QQ:281368862

网友:
我还是觉得Blackfin比较好用,起码可以跑ucLinux。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仿真器贵啊,我也觉得blackfin不错,尤其是封装,做板子的成本可以较低

楼主:
rx_78gp02a  兄弟
请问您有EMAIL 方便的话 给我发个邮件吧
hql.bit@gmail.com
有些事情请教您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不敢当,大家共同学习,我在11月11日已经发过邮件了,只是久久不见回复,难道我打错了?要不您给我发邮件吧rx_78gp02a@163.com

网友:
spartan-6 系列的确不错,价格也降下来了

网友:
spartan6系列的的器件除了最大容量的150之外,其他型号多少都有几个nc脚,xc6slx25fgg484和xc6slx75fgg484的nc脚比较多(带T的和不带T的脚不兼容),我试过能够用4层板布通,而且能够尽量把差分对都布出来,spartan6的差分对支持高达1G的速率,有很大优势,4层板最低的打样价格是450元起,而芯片相对便宜,是想要大容量又想要低价格的最好选择。

spartan6的pinout做的挺好的 (原文件名:捕获.JPG)

网友:
回复 楼主:

初学者一枚,虽然不能帮上什么忙,不过还是很乐意在这里学习的

楼主:
很多同志给俺发邮件了。
原来版本是pads画的。
我自己在弄原理图,这次用orcad画。
我尽快把googlecode项目弄好。

网友:
有是很大兴趣,不知道楼主要什么条件什么的?

网友:
很有兴趣,想做图像处理方面的,只是不知能帮上什么忙,我只做过USB通信,ARM context-M3编程类的,PCB方面只做过144脚的ARM板。还是留个邮箱吧:seuzhangbo@163.com

网友:
我现在在做的一个项目就是用dm642+fpga 一路vga输入 1路pal输入。留个邮箱:ye_song@jit.edu.cn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又一次同意……

网友:
建议加入ad9883a,可以做vga输入,做高清

网友:
用TI的davinci不错~

网友:
如果是X的我就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