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MCU控制锂电池充电电路分析

楼主(2011-11-11):
拆解LP淘宝买的某保暖产品,发现充电部分是用MCU控制的

图中的D2作用是什么,有必要么?

楼主:
另外图中2个1欧电阻并联有什么作用?

楼主:
终于通过审核了,顶一下,希望牛侠帮忙分析这个电路

网友:
1.2个1欧电阻并联 采样电流。有两路AD采集,之差就是2个1欧电阻并联的电压;
2.D2与D1作用就是取两者电压高的为负载供电了!类似或的关系!

网友:
楼主,把图纸上没标的都标上吧

楼主:
更新来了,只是几个电容不知道是多少了

楼主:
图中的D2不可以省略么?另外有必要在两个1欧两端取A/D么?一路不就可以判断了么?

网友:
当没有14v输入时,电池通过d2给load供电。

“图中的D2不可以省略么?另外有必要在两个1欧两端取A/D么?一路不就可以判断了么?”
你怎样通过一路测量电流?

楼主:
我以为可以通过测电压来判断是否充满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通过两个ad的电压差来判断电流的,D2的作用是用来个负载供电的,电池+ --》 d2 --》 负载 -->电池-

楼主:
当没14V输入时,电池能不能通过MOS管给LOAD供电

网友:
锂电要恒压恒流,如果只控制电压,电流大了也是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通过两个ad的电压差来判断电流的,d2的作用是用来个负载供电的,电池+ --》 d2 --》 负载 -->电池-

当电池充满时,电池端的电压应该是不变的,这端的电压是否可以省掉不采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通过两个ad的电压差来判断电流的,d2的作用是用来个负载供电的,电池+ --》 d2 --》 负载 -->电池-
当电池充满时,电池端的电压应该是不变的,这端的电压是否可以省掉不采集?

如果省掉,没充满的时候怎样控制恒流?

网友:
我来简单说说原理:

1、首先DC14V 进来有一个AD 是用来检测输入电压是否正常,低于14V的话 就不输出PWM 也就是不充电了。
2、进来后二极管D1 是用来降压 二极管压降是0.7V左右 过来后就剩下13.3V左右,也防止电池电压对它影响,电池应该是12V。
3、NPN三极管MOS D3 电感 和220uF电容 电阻等有单片机IO 输出一定频率的PWM组成开关电源。
4、由单片机组成的开关电源是用来充电用的,两个1R电阻 组成0.5R 这个电阻两边有两个AD是用来检测电压来计算出电流,可以知道电充满了没有。
5、D2是防止13.3V电压 直接对电池充电,也是不充电时候供给后面设备。最后出来电压也就是11.3V左右!!

如果错误 请批评!

楼主:
貌似锂电电压应该是3.7*3=11.1 V ,下班回去量一下

楼主:
量了一下,电池电压果然是11.1V。按照楼上各位的分析,使用外接电源时供给负载的电压要比电池供电要高,实测也如此!

网友:
请高手解答一下其充电电流的大小是怎么来控制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高手解答一下其充电电流的大小是怎么来控制的,谢谢。

那IO应该是PWM ,,, 通过PWM来控制电流或者电压的大小,,不过这个电路驱动MOS管,关断太慢,电流大的话会热,,,

D2是电池供电的输出,虽然取消可以通过MOS管的内部二极管来放电,不过那电流承受小,需要并联D2,不能去掉.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个1欧姆电阻并联是检测给电池充电电流的,防止电池过冲而损坏

网友:
回复 楼主:

3节锂电串起来充满电的时候电压有12.8V,3.7是锂电池的标称电压,最低电压是3.3V,如果电池放电低于3.3V电池就会损坏
同样,如果充电电压超过4.2电池也会损坏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我想用PIC18来控制冲12v的!

网友(2011-12-11):
回复 楼主:

为什么不是4.2V*3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为什么不是4.2v*3

4.2V是充电电压,放电是3.7V*3,这个是行业标准

网友(2013-03-19):
That's a nice work!!

网友(2013-04-22):
思路不错。记号!

网友:
  这是一个Buck充电电路。

  市电断开后,D2提供电池的放电通道。

  后边1ohms电阻等组成一个差分是采样电路,监测电池充电时的充电电流,防止充电电流太大,影响电池安全。

网友:
很好的文章啊

网友(2013-12-21):
挺好的设计思路!

网友:
用两个1欧姆并联一方面是加大散热,另一方面是500豪偶的电阻比较不好买

网友D(2015-03-03):
引用 楼主:
更新来了,只是几个电容不知道是多少了

图中的电感是什么作用?
为了防止电流突变?可以省去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的D2不可以省略么?另外有必要在两个1欧两端取A/D么?一路不就可以判断了么? ...

D2不就是为了把电池的电能送到输出端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图中的电感是什么作用?
为了防止电流突变?可以省去么?

电感和MOS组成BUCK降压电路给锂电池充电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感和MOS组成BUCK降压电路给锂电池充电呀?

这个BUCK降压电路中的L与C怎么定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BUCK降压电路中的L与C怎么定值?

跟你的开关频率,负载电流大小 , 输入电压高低有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跟你的开关频率,负载电流大小 , 输入电压高低有关,

MOS管的Rds比较大,是不是充电电流会很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MOS管的Rds比较大,是不是充电电流会很小?

开什么玩笑?MOS管导通的时候最多0.1R,,这个叫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什么玩笑?MOS管导通的时候最多0.1R,,这个叫大么?

我错了

网友:
Mark一下,学习一下,坐看大神分析。

网友:
。。。。D2,D1是为了实现当外电供电时 电池不供电吧

我一直不知道充电器的PWM选多少合适,我现在在做3节AAA型1500MAH镍氢电池充电

网友:
此外2个1R电阻并联 而不用一个0.5R电阻 是不是为了降低电阻上的功耗

网友:
很好的一次充电电路普及教学,学习了。原来都是直接用IC,从未用分离元件搭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图中2个1欧电阻并联有什么作用?

增加电流吧

网友:
DC14VINPUT没有输入的时候,OUTPUT输出电池的电,维持系统工作吧。

网友:
锂电池充电的新奇思路+差分采样电流

网友:
二极管可以选用并联方式,减少损耗

网友(2015-11-03):
不错,正用的上

网友:
楼主 图有没有抄错 或者参数没有标错呢

网友(2017-06-16):
记录下正好用到

网友(2017-09-03):
比较简单的电路,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