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G24相关问题,通过G24 GPRS发送数据,需要解析返回指令,判断数据是否正确发送,请问:对G

楼主(2011-11-11):
还是G24相关问题,通过G24 GPRS发送数据,需要解析返回指令,判断数据是否正确发送,请问:对G24模块返回指令的解析如何进行,我仅仅解析了返回字符串中是否有"OK",请问高手如何解析呢?
/*************************************************************************************************************
** 函数名称:                        CmdGprsPrase
**
** 函数描述:                        解析GPRS返回数据包
**
**
** 输入变量:                        void;
** 返回值:                                uint8;
**
** 使用宏或常量:                None;
** 使用全局变量:                None;
**
** 调用函数:                        None;
**
** 创建人:
** 创建日期:                        2011-11-1
**-------------------------------------------------------------------------------------------------------------
** 修订人:
** 修订日期:
**-------------------------------------------------------------------------------------------------------------
***************************************************************************************************************/
uint8 CmdGprsPrase(void)
{
        uint8 i;
        char *p;
        yt_data_info.rcv_cmd_buf[elements] = '\0';
        p = strstr(yt_data_info.rcv_cmd_buf, "OK");                        // 在字符串中查找指定字符串的第一次出现

        yt_data_info.rcv_cmd_elements = 0;                                        // 接收缓存指针清零
        for (i = 0; i < 50; i++)
        {
            yt_data_info.rcv_cmd_buf = 0;                                // 接收缓存清零
        }

        if(p)                                                                                                 // 返回指向第一次出现OK位置的指针,如果没找到则返回NULL。
                return (1);                                                                                // 发送成功
        else
                return (0);                                                                                // 发送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