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了,今天修机时不小心接错方向,把一个东西烧了,请大家推荐一个替代品

楼主(2011-11-11):
今天正现场蹲在地上修机,晕头转向时把两条电压高达338VDC的线接反,只听到一个叫BLOCK ES00的配件里嗒嗒响几声后就无反应,机器启动不了了,发现两个15A保险丝烧了,换上保险丝后,依然没有反映,确定这个叫Block ES00的启动电流限制器(Starting current limiter)损坏,其输入端有220V输入,但是输出端为0.

这种启动电流限制器为德国Block产品,比较难买,不知道市面上有没有常见的替代品呢?好像在淘宝上都找不到.

这个是实物图:

网友:
用一时间继电器加一大功率限流电阻代换。

楼主:
最好是直接有个替换的, 这个电阻不好确定,因为不能拿到贵重的机器上试验啊

楼主:
查了一晚,这个东西叫做浪涌抑制器,或者叫瞬态电压抑制器.

网友:
直接去掉。
前提是后面还是好的。

楼主:
不能去掉哇,后面接了个大变压器,我曾尝试直接去接,在我接通的一瞬间,电光四起,接上去的保险丝又挂了.心惊得不敢再弄了,嘿嘿.那设备要上百万呢!

网友:
那就不是保护器,应该是软启动装置。

楼主:
大胡子说得有理,这个东西最大电流有16A,E络盟里,Digikey里都找不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当然心惊之余,测过初级没断,嘿嘿.还挺幸运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老先生厉害,修上百万的设备!
我开始看这个东西,感觉怎么这么像电源滤波器啊??反正坏了,为毛不敲开看看呢??无源器件可是满大街卖的,有源也能查到啊?

网友:
看似是大功率的 NTC 电阻。

上百万的设备不换用原来部件, 日後再有其它损坏时必然会找到 LZ 头上来负责损失。

网友:
如果 楼主能够确认变压器初级没有匝间短路或其他问题的话。 看了ES00的说明书 内部电阻应该是3.75欧姆的。搞一个2KW的电炉丝对折以后(约6欧姆)截断成4欧左右试一下。注意安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似是大功率的 ntc 电阻。
上百万的设备不换用原来部件, 日後再有其它损坏时必然会找到 lz 头上来负责损失。
----------------------------------------------------------------------
lz注意。

网友:
12楼说得有理。
我们公司用在插排上有个就是这样的ICL 电流限制器。建议楼主还是拆开看下,要不然弄错了不好办。

楼主:
顶12楼的,我在Block的网站上找到的Datasheet都没有内部原理图的,竟然都被你找到了. 这东西当然不能马虎,只是想看看施耐德,ABB等厂家有没有相同的配件而已.

楼主:
坏消息,今天回广州赛格走了一圈,没有发现有这个东西卖,看来明天得去惠福西走一趟了!

网友:
多找找吧,RS上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