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使用途径!!!!!

楼主(2011-11-12):
求教大侠们:
在台式机上,将键盘插上去之后,怎样设置不需要重启计算机就能够使用?(win7/xp系统)

网友:
换USB键盘

楼主:
回复 网友A:

PS/2不能设置吗?

网友:
PS/2不支持热插拔的

网友:
加一个USB转PS2转换器可以实现,成本¥7左右。

楼主:
电脑是组装的,不支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