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I/O能否“忍受”5V TTL电平?如果不行,怎么处理?

楼主(2011-11-12):
RT

尤其关心 Altera的cyclone、cyclone II、cyclone III………

网友:
加个稳压管,

网友:
理论上允许,不过最好还是以防万一~

网友:
应该有内部的箍位二极管的,cyclone III让我15V加上去好几天都没事。

网友:
输入串电阻,好像手册有提到

网友:
理论上不允许。但很多人懒,在赌

网友:
有LVC列系列的逻辑芯片,像LVC245, 输入5V电平,输出3.3V电平

网友:
没关系 撒   我一直都是3.3 的IO  直通5V IO 的    实在怕 就串个电阻  哈哈

网友:
CPLD有些可以,FPGA不了解,datasheet上说行就行了

网友:
3.3到5v还比较好,5v输入的话最好还是分压或者专门的电平转换,会可靠很多,在恶劣的环境下

楼主:
我用cycloneII.EP2C5和AVR单片机串口通信时发现了这个问题,虽然AVR可以用3.3V供电,但我当时实验使用的是5V。直接通信,没有问题,EP2C5也没有坏。等发现FPGA的I/O能否承受的住5VTTL的时候,自己还是捏了一把汗,FPGA普遍昂贵的要死,烧掉会心痛死了……

有网友说:FPGA的I/O作为输出可以直通,作为输入要串电阻。

那inout 双向口怎么办?

网友A:
加电平转换芯片;或者加MAX3000做电平转换。
不建议FPGA直接挂5V。

网友:
加电平转换芯片74lvc4245。

楼主:
看来以后要尽量了避开使用5V的芯片,避开不了的,也可以做如下处理:

1、对于输出(output)可以不作出处理
2、对于输入/双向(input、inout)可以做如下分压处理
               _____            _____
   5V_TTL-----|_____|----|-----|_____|----GND
               1.8k   3.3V_TTL  3.3k

3、最好的可能是使用电平转换芯片了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这种情况,不过没转换。1呵呵

网友(2013-07-06):
引用 网友A:
加电平转换芯片;或者加MAX3000做电平转换。
不建议FPGA直接挂5V。

最近遇到这样的问题,想问下cpld转电平具体是怎么做呢??
max3000有可以直接输出5v的型号么??

网友:
如果是公司的项目那就用电平转换芯片或者电路
自己玩的话就随便搞了

网友:
设计电路,理论上首先要正确。否则,以后到处是疑点。

有些行业讲究追责,追究责任,比如航天。

网友:
告诉你哥好招,以前用过,串个100欧姆电阻,万事大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