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点读机,大家过来一起分析一下,看它的点读功能到底是怎样实现的?

楼主(2011-11-12):
一直以为点读机原理很简单,就是一支触笔跟一个带压力传感器的底板,书本放在上面,通过按压来确定点读的位置,然后播放出相对应的内容!今天一次偶然的机会玩了一把步步高的喜洋洋版点读机,发现完全不是这样的,怎么也分析不出来他的原理!

这款点读机配了4、5本书,把书按照他的要求放好后,通过右边的按键选泽你放了哪边书,打开哪一页,然后通过点读机配的触笔就可以实现点读功能。但发现触笔并不需要跟书本接触,把笔放在书本上方2、3厘米处,用手模拟按压效果,将笔头按下(笔头有触动开关),点读机照样能工作,读出正确的内容,整个过程,触笔跟书本和底板是没有任何接触的。用手去按压书本上的内容是一点反应都没有的,这样说,就不是通过按压传感来识别点读位置的了,但是它是怎样实现点读功能呢?
简单得画了个示意图方便大家理解

点读机测试示意图 (原文件名:点读机示意图.JPG)

再研究一下,发现他识别精度还是很高的,两个识别图案靠得很近,在临界边缘都可以识别得很好,2、3毫米是没问题的。在网上找也没找到什么东西,都是很简单的介绍,好像知道原理啊,想了一天怎么都想不懂,憋着心里难受,求指点!

网友:
书上面有码,笔识别到码后,播放对应的声音,那个码难搞,我们曾经做了一款点读地球仪,先在纸张上铺好码,然后吸塑成半圆弧形,结果死活都点不出来,后来才发现,码在纸张变形过程中全部变了

网友:
像你这种要先点那本书,再点哪一页,最后点文字的,码应该在托书的架子上,省成本

网友:
二维码的原理?

网友:
这个容易吧。。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啊!

网友:
什么原理?等高人解答

网友:
笔上面有个摄像头

网友:
摄像,取特征值,查表

网友:
不太可能用摄相头,成本太高。。。而且性能肯定也不行。。。
个人觉得有可能笔是红外灯,压下的时候发光,板上可以感应

网友:
电磁手写笔,可以查一下。

网友:
摄像多麻烦,用触摸屏。
选好书和页码,拿掉书,估计位置去点,应该也能发声。
电容触摸屏可以不接触屏面使用,特别是有触笔的情况下。

网友:
三菱amity就是这种的 拆开后面有个和屏一样大的板 也没搞清楚

网友:
看来楼主还真是用了点心思研究的哟.我也带小孩玩过几次,价格还挺贵,一般都要1K多人民币.没搞懂原理.等高手解答了.

网友:
公司十年前,生产30KK的美国定单,原理很简单,如上楼图银线发出不时序的脉冲信号,筆上一个高灵敏的AMP,有AGC不断减小,直至仅收到二条信号,这样就可分别定位 X.Y 轴位置了.记得当年是与台湾华邦一同开发的,当时用了一年时间开发.公司没有开发国内市埸,呵呵,浪费了商机.

现在是OID的天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讲的就是OID的技术了.专利由TW 二家公司拥有.

网友:
就是手写板嘛,不过没手写板那么精确

网友:
很像手写板呀,可以去找找手写板,电脑上用的那种,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
书是不是普通的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像手写板呀,可以去找找手写板,电脑上用的那种,就是这个原理

手写板是电阻触摸 或 电容触摸

回复 网友C:
公司十年前,生产30kk的美国定单,原理很简单,如上楼图银线发出不时序的脉冲信号,筆上一个高灵敏的amp,有agc不断减小,直至仅收到二条信号,这样就可分别定位 x.y 轴位置了.记得当年是与台湾华邦一同开发的,当时用了一年时间开发.公司没有开发国内市埸,呵呵,浪费了商机.
现在是oid的天下了.

是这个原理,步步高好像是凌阳的方案.

感觉 OID 不如这个方案方便,OID需要专门印刷的书

网友:
回复 网友D:
书是不是普通的书?
普通的书

网友:
电磁笔,我三年前也买过诺亚舟点读机,8吋手写板也有一个

网友:
电磁感应原理。类似于电子白板,代替传统黑板,尺寸比这个大,原理一样,常见83寸。属于感应定位技术。电子白板目前主要有电磁,红外,压感,CCD摄像头的。电磁的精度可以做的非常高。理论上可以无限细分。

网友:
还有更牛X的,洪恩的都不需要下面的托板,直接打开书,点哪就读哪。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应该是OID技术的,书要专门印刷

楼主:
回复 网友F:

终于看到内部结构了,谢谢!

笔上面只有一个突出的触点,感觉是按一下就带动里面的开关,没有类似摄像头或者红外接收的传感器

回复 网友C:
公司十年前,生产30kk的美国定单,原理很简单,如上楼图银线发出不时序的脉冲信号,筆上一个高灵敏的amp,有agc不断减小,直至仅收到二条信号,这样就可分别定位 x.y 轴位置了.记得当年是与台湾华邦一同开发的,当时用了一年时间开发.公司没有开发国内市埸,呵呵,浪费了商机.
现在是oid的天下了.

很有道理,我也觉得是这个原理,谢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D:
书是不是普通的书?
普通的书

对,是很普通的书,这个仔细研究过了

网友:
那怎么知道翻到哪一页?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怎么知道翻到哪一页?

同问

网友:
没那么聪明的    不知道那 页的.,翻页要人工.按键

网友:
电磁吧,早期的平板电脑,比如ibm x61t  hp 1100 都是使用电磁笔的,那个笔头是可以拆下来的

网友:
笔尖上不是微动开关,是一个电磁的笔尖,还有就是,这支笔好像根本就不需要连接线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那么聪明的    不知道那 页的.,翻页要人工.按键

对,是人工翻页的,右边有选书按键,还有选页按键,还有一个全彩液晶屏,如果选得不对,播放出来的语音就对不上号了

网友:
以前老师讲过,给忘了,o(╯□╰)o。
我们楼上就是做点读机的。

网友:
又长知识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那么聪明的    不知道那 页的.,翻页要人工.按键
对,是人工翻页的,右边有选书按键,还有选页按键,还有一个全彩液晶屏,如果选得不对,播放出来的语音就对不上号了

原来是这样啊,还得人工翻页选书啊,那没什么玩头,还要1K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D:
书是不是普通的书?
普通的书

这里所谓普通的书的定义是不同的,只要是他配套的应该就不算普通的书了吧。
要不你随便拿一本杂志放上去点一下,看看他说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还有更牛x的,洪恩的都不需要下面的托板,直接打开书,点哪就读哪。

这个牛啊,

网友:
书绝对不是普通的书,  你随便搞一本书是读不出书上内容的,要先把书上面的内容,其实就是文字的位置COPY到主板里面

网友:
回复 网友H:
书绝对不是普通的书,  你随便搞一本书是读不出书上内容的,要先把书上面的内容,其实就是文字的位置copy到主板里面

对.我觉得应该书里面有个存储器,放语音的.

网友:
楼主位的BBK的电路我刚好有

不过不方便发出来,BBK找我麻烦就不好玩了

原理很简单,

改良后的电磁感应式

扫描矩阵打出一个高频方波,笔头放大,检波就可以得出具体的X,Y了

有点像扫频仪的近场探头

加上软件细分,精度可以到1~3mm

驱动IC是74HC244,CD4052

网友:
我家小朋友前些日子买了个洪恩点读笔,就是OID的。
笔内有个2G的micorsd卡,有专门的软件可以往卡里面写教材数据, 书是用特殊印刷的,用的时候先用笔点一下书的封面右下角的标记,然后就随便点书中的内容发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E:
还有更牛x的,洪恩的都不需要下面的托板,直接打开书,点哪就读哪。
这个牛啊,

这个叫2D-Bar CODE

这个驱动之前我在写

光学OID

目前有3家原厂在做

现在用的是红外油墨印刷

在红外线下,书上有很多二维码

台湾 松翰的码简单一点

凌阳的复杂一点

网友:
我还有几台老式的点读机。拆开看了,就是下面16个薄膜按键,书是专用的那个,也带16个点的。
话说当年我也疑问的要死,以为还有一个手写板呢?结果里面就一块牛屎芯片而已。

--补个图

补充个图 (原文件名:IMG_2599.JPG)

网友:
回复 网友J:

那个图下面就是5*5薄膜按键,通过左边的弹片识别卡片上的孔知道是哪一张.

网友:
楼主,你的测试不完善,说明不了问题。
很重要的一点,也别什么3厘米了,你干脆把笔放一边去,再试试。

网友:
见过个点读笔,
跟 MP3选曲类似,,

楼主:
回复 网友K:
楼主,你的测试不完善,说明不了问题。
很重要的一点,也别什么3厘米了,你干脆把笔放一边去,再试试。

那个3厘米只是做实验,再高就检测就不准,有时检测不到,用笔去点其他地方是没用的,我试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否笔头可能会接收书本反射的红外或紫外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