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能计量模块的常见规格及一般组成

楼主(2011-11-12):
电能计量模块的常见规格及一般组成

1、常见规格及书写方法
单相计量模块:
电压规格:220V
电流规格:1.5(6)A  2.5(10)A  5(20)A  10(40)A  15(60)A  20(80)A
精度等级:1级  2级

三相计量模块:
三相三线高压计量模块
电压规格:3×100V,电流规格:3×1.5(6)A  3×1(2)A

三相四线高压计量模块:
电压规格:3×57.7/100V,电流规格:3×1.5(6)A   3×0.3(1.2)A

三相四线低压计量模块:
电压规格:3×220/380V
电流规格:3×1.5(6)A  3×5(20)A  3×10(40)A  3×15(60)A  3×20(80)A
精度等级:0.2S级  0.5S级  1级

注:电能计量模块的型号、电压、电流、精度等级是客户订购时最基本的、必须明确的信息。

2、高压计量模块、低压计量模块、直接接入式表和互感式计量模块
    高压计量模块:测量高压端电能的电能计量模块。如3×57.7/100V和3×100V,其测量的是110KV侧或220KV侧及以上电压等级侧的电能,一般其实际电能都要用计量模块上显示的电能乘上相应的电压电流变比才可得到;
低压表:
    测量低压端电能的电能计量模块。如220V,3×220/380V表;3×220/380V中220表示相电压,380V表示线电压,线电压是相电压的根号3倍,3×表示三相,三相交流线路中规定一般用黄、绿、红三色导线分别表示A、B、C三相,中线用淡蓝色或黑色表示。

互感式表:外部被测量电压或者电流是经过互感之后再接入到计量模块,其电能是通过乘以一定的变比(倍率)计算出来的称为互感式计量模块;从端子上区分,只要电压和电流是分开接入表内的都是互感式的表。互感式表分电压电流互感和电流互感两种,该种表一般都是要外接互感器的,其额定电压电流表示符号一般都用Un,In表示,如:3×100V  1.5(6)A  3×57.7/100  1.5(6)A均是电压电流互感表,而3×220/380V 1.5(6)A一般都是电流互感式的表。一般来说,高压表都是互感式的电能表。

直通式表:外部被测量电压电流不经过互感器,直接接入到电表内的称为直接接入式计量模块,其测量出来的电能反映的是用户的实际电能;从端子上区分,只要电压和电流是并在一起接入表内的都是直通式的表。如:3×220/380V 规格的 5(20)A  10(40)A  15(60)A  20(80)A等,同时,目前我公司设计的所有单相表都是直接接入式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