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能计量模块的术语讲解

楼主(2011-11-12):
电能计量模块的术语讲解

行业术语:

1、参比电压Un
确定仪表有关特性的电压值,即在该电压下仪表长期工作不受损坏。
2、基本电流Ib、额定电流In、最大电流Imax
Ib是直接接入式电能表的基本电流,In是互感式电能表的额定电流,Imax是仪表工作的最大电流
3、百分数误差(相对误差)
误差(﹪):百分数误差=仪表记录的电能-真值电能(标准表)/标准表×100%,即相对误差。根据它可确定仪表的误差精度等级。
4、精度等级
即仪表在参比条件下,在0.1Ib-Imax之间或0.05In-Imax之间的全部电流点上÷功率因数为1时允许的百分误差极限的数字。如0.5S级表的百分数误差,都要求控制在±0.5以内,则确定该表的精度等级为0.5S级,若在±1.0以内
5、常数
表示电表走一度电量而输出测试脉冲的个数,如1600imp/kWh表示,电表电能脉冲指示等闪1600次,电表将记录1kWh电量。
6、最大需量
需量是一定时间间隔(需量周期)内的平均功率,若为有功平均功率则为有功需量,无功平均功率则为无功需量,在一个月内各时间间隔(需量周期)内最大的一个平均功率则为最大需量。
7、需量周期
即测量需量的间隔时间,一般有5分钟、15分钟、30分钟、60分钟等,15分钟常见。
8、滑差时间
   依次递推来测量最大需量的小于需量周期的时间间隔。

9、复费率表
由测量单元和数据处理单元等组成,主要计量有功电量与分时计量电量。如单相复费率电表,TW复费率表等。
10、多功能表
由测量单元和数据处理单元等组成,除计量有功与无功电能量外,还具有分时、测量需量等二种以上功能,并具有显示、贮存和输出数据的能力。如:BFx系列、Bx系列、Sx系列、T系列、多功能表等。

二、与电能表有关的名词
1、负载:一般指用电设备,如电视、电炉等。
2、计度器/LED/LCD:显示电量或其他相关信息。
3、测试脉冲:用来检测电表精度的输出脉冲,其采用的是等宽脉冲输出方式,占空比1/1。目前我公司电能表除DDS-G2等出口表外,一般均具有此输出接口。
4、远动脉冲:一般为可选输出,是符合某些集抄系统要求的调宽脉冲,该脉冲宽度一般为80ms±20ms;有些用户对脉冲宽度有特殊要求,如G001客户有对多功能表的远动脉冲宽度为110ms的要求。
5、起动
不同等级和接法的表,在规定电流条件下,仪表应能起动并连续记录。它反映的是电能表的灵敏度。一般2级表:直接接入式的表的启动电流为5‰Ib,互感式表的启动电流为3‰In,1级表:直接接入式表的启动电流为4‰Ib,互感式表启动电流为2‰In,0.5S级表启动电流为1‰In。
6、潜动
当施加电压而电流线路无电流时,仪表的测试输出不应产生于多于一个的脉冲。它反映的是电能表在无用电设备运行时,电能表是否有误走电量的现象发生。潜动时间参加各精度等级的标准,一般0.5S表的潜动时间为起动时间的20倍。
7、表号:出厂时对电表的编号,也可将其设入电表。
8、红外通讯:红外通讯利用的是红外光进行数据传输的一种方式,由于光是一种电磁波,它的波长区间从几个纳米(1nm=10-9m)到1毫米(mm)左右。人眼可见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我们称其为可见光,可见光的波长范围为380nm~780nm,可见光波长由长到短分为红、橙、黄、绿、青、兰、紫光,波长比紫光短的称为紫外光,波长比红外光长的称为红外光。采用红外光进行数据交换的通讯方式为红外通讯,国标规定的红外光波长在900nm-1000nm之间,采用调制型双向红外接口,载波频率38KHz;红外通讯包含红外接收和红外发射;
10、失压/失压与断相:电压低于某一定的值,电表判断电表为失压;断相为电表某相无电压或者是电压低于失压设定值的某一个值,电表判断为断相;关系:U断相≤U失压≤U额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