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问题

楼主(2011-11-12):
VHDL中 sda口  也就是外部器件sda连接fpga的fpga上的那个引脚 应该怎么定义  是INOUT吗??
那么输入输出数据 时  这个引脚怎么控制才会正确???

网友:
是INOUT,写个三态控制语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举个例子吗  谢谢

网友:
entity IIC_interface is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
                nReset : in std_logic ;

                SCL : inout std_logic ;
                SDA : inout std_logic
        );
end entity IIC_interface ;

楼主:
SCL : inout std_logic ;
  scl  需要吗??

网友:
如果你的設計是 Host only, 那就只要設成 out,
Device only 那就只要設成 in,

如果是 Host/Device 併存, 那就是要設成 in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