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见识到的高端示波器,力科5GHZ(带宽?)……

楼主(2011-11-12):
力科104MX5

在激光实验室看到的,只是用来测激光的脉宽(看着好浪费啊)!

激光脉宽20ns左右!

老师就开机,Auto,测脉宽,关机!

浪费啊!

话说那个激光能量很足,直接把空气中的灰尘(注意是灰尘)电离,然后爆炸闪光!(实验室洁净度不是很高!)

铝板直接打穿霹雳啪啦的,很震撼!

还有一个飞秒激光器老师不让拍,拍了就被删了,你懂得!

楼主:
更揪心的是老师用来测试的探头就是一根屏蔽线价两个简单的接头!

这个机器用的XP系统。

网友:
自己拿个500M的去换,看个1ns的边沿没问题.哈哈
以前听说有开机电离空气嗡嗡响的激光

网友:
1G带宽,5G采样率的

楼主:
刚刚淘宝了一下,价格13w,真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更揪心的是老师用来测试的探头就是一根屏蔽线价两个简单的接头!
这个机器用的xp系统。

这个不好说, 我测10ns脉冲也用屏蔽线加个电阻. 主要500M探头带宽有点上不去了.
那种不加电阻,不使用50欧的行为还是要谴责的,哈哈!

价格估计是真的.

网友:
WaveSurfer系列,不算LeCroy的高端系列,应该是自产里面最低端的。
上面还有WaveRunner,WavePro,WaveMaster呢。
下面有WaveJet,WaveAce。

网友:
1G带宽5G采样率,算是示波器三巨头的当代主流配置,10GHz带宽40G采样率的才叫高端,45GHz带宽120G采样率的才叫顶级……
哦,其实到了高端,采样率都不是重点了,各种分析插件才是实际应用中的利器。

网友:
公司里面有一个LeCroy的示波器,双通道、1G的带宽,当时买的时候也是10来万,上次在PI的官网上看它推广开关IC的视频时也看见了一个LeCroy的示波器。不过我不是很喜欢LeCroy的示波器,原因是反应速度太慢(用过的都深有体会),而且探头也很垃圾,尤其是它原装的高压隔离探头跟山寨厂做出来的没啥区别。个人比较喜欢横河的DL1640,测量电压非常准,不过带的电流探头也很垃圾。

网友:
刚刚看了Agilent踩Tektronix的视频,MSO6014A vs DPO4104,Agilent的波形更新率明显是比Tektronix的高很多。明天再找找看有没有Tek踩Agilent的视频,还有和LeCroy对干的视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刚刚看了agilent踩tektronix的视频,mso6014a vs dpo4104,agilent的波形更新率明显是比tektronix的高很多。明天再找找看有没有tek踩agilent的视频,还有和lecroy对干的视频。

是的,我上班用MSO8012A,比6014A少两个通道,两个月前,泰克代理商来展示它最新混合域示波器,两台放在一起,刷新才相当,6014A可是安捷伦5年前的产品了。泰克那个要18万,去掉频谱仪部分好像是12万,安捷伦那个5万

网友:
力科 > 安捷伦 >> 泰克

网友:
wavesurfer在力科也只能算是中低端系列示波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刚刚看了agilent踩tektronix的视频,mso6014a vs dpo4104,agilent的波形更新率明显是比tektronix的高很多。明天再找找看有没有tek踩agilent的视频,还有和lecroy对干的视频。
tek说agilent的荧光各通道颜色一样,乱成一团了。 我有点怀疑,通道分色是好多年的了。tek说a的协议分析是硬件的,弱爆了。a说t的协议分析一开,波形采集慢到s。哈哈,很好玩的。
从pk看出,拿得出手pk的a是从5000开始,t从dpo3000开始

@NJ8888
来八一八a公司的这些机器报价如何,比如5012,6052之类的。7和8似乎个体户都不好意思yy。
还有比如t的dpo3000系列,4000系列。
咱自己玩买不起,也想看看热闹。

力科会跳出来说,波形更新率都是狗s,根据故障特征触发才是正道,因为他家的真的更新很慢:D。

网友:
楼上挺有意思的。
刚才看了下,a的dsox2000系列波形更新速率可以到5K,3000更是到了100K,确实相当高。
不知道对实际测量有没有重大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更揪心的是老师用来测试的探头就是一根屏蔽线价两个简单的接头!
这个机器用的xp系统。

邪恶的问下,可以打CS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抱歉,最多能让你玩玩《星际》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抱歉,最多能让你玩玩《星际》

扫雷应该是不卡的

网友:
1GHz/5Gsps应该不是当前主流了,因为我们的一台WaveRunner6100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1ghz/5gsps应该不是当前主流了,因为我们的一台waverunner6100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其实当今主流是100M,1Gs/s 国产,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F:
tek说agilent的荧光各通道颜色一样,乱成一团了。 我有点怀疑,通道分色是好多年的了。tek说a的协议分析是硬件的,弱爆了。a说t的协议分析一开,波形采集慢到s。哈哈,很好玩的。

几家大厂这么指名道姓的PK,确实很过瘾,说明中高端示波器竞争激烈,几家也各有所长。
不过暂时没找到tek的对比视频,只是找到官网上一些所谓的“第三方评测”,但是评测是由tek赞助的,其中只是简单介绍了一下测试内容和几个“使用者”的感受,说A的几分钟都调不好触发,捕捉不到事件(记得另一贴也有人这么说),但是测试信号细节、评比标准等等都没有详细说明。相比之下,Agilent的视频PK有说服力得多。

回复 网友F:
其实当今主流是100M,1Gs/s 国产,嘿嘿!

哈哈,对啊,还是40M ADC超频100M。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刚刚看了agilent踩tektronix的视频,mso6014a vs dpo4104,agilent的波形更新率明显是比tektronix的高很多。明天再找找看有没有tek踩agilent的视频,还有和lecroy对干的视频。

这位同学,视频在哪里,让大家欣赏欣赏撒。

网友:
视频1
视频2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是不能直接测量激光脉宽的;需要找个衰减器,比激光的光斑直径大点,然后接示波器;此类大功率ns级激光器以前知道在长春的什么光机所和合肥的什么大学有,后来,大概8年前,江苏大学的机械学院也搞了一台,上海那地方也有的;那种激光器的激励源是氙灯,工作物质为磷酸YG,为了最求高功率,会采用多路光系统;网上搜索下“激光冲击成形”,大家就知道了。

网友:
用过这个示波器!
还比较好用!

网友:
今天下载好快

网友:
回复 网友G:
今天下载好快

因为那是Agilent官网的链接……

网友:
晕死,5G采样率的就高端了。
反正目前见得最大带宽的是100G采样率,30G还是40G的带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夏天选示波器时去看试用安捷伦和泰克,安捷伦性能不错,关键指标差不多时还比较便宜,最后选了mso3000系列的,三合一,性价比很高的说~~如今看来是选对了~~~~~力科嘛,看起来太nb了,没好意思问价格,指标和价格都太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B:
刚刚看了agilent踩tektronix的视频,mso6014a vs dpo4104,agilent的波形更新率明显是比tektronix的高很多。明天再找找看有没有tek踩agilent的视频,还有和lecroy对干的视频。
是的,我上班用mso8012a,比6014a少两个通道,两个月前,泰克代理商来展示它最新混合域示波器,两台放在一起,刷新才相当,6014a可是安捷伦5年前的产品了。泰克那个要18万,去掉频谱仪部分好像是12万,安捷伦那个5万

三家应该各有优劣,另外,安捷伦讲的是刷新,泰克讲的是捕获,这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波形显示的更新率与存储的样点密切相关,在显示屏上的点越少,更新就会越快,这个不难办到;难的是要想更新快,而又要有足够的采样点。其实比较好的区别方法是把波形打密,看看测量的数据是否有差异。

网友:
只能是开开眼界。

网友:
毒物啊!口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