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P光模块和FPGA通信

楼主(2011-11-12):
SFP光模块+fpga通信板,SFP模块的相关资料太少了,不知道如何调试

网友(2012-11-08):
跟你一样

网友:
跟SFP有何关系,不过都是串行SERDES罢了。

网友:
印象中SFP是用于网络的,FPGA跟它直接是要网络芯片,还是在FPGA内处理协议?

网友:
要是走网络可以用网络PHY,要是你能搞到PHY的IP也可以用FPGA实现。
光纤传输不过是方法,SFP可以走网络,可以走视频,甚至可以自定义数据。当然前提是你能做好直流均衡。

网友:
SFP是光模块,光纤近来的数据首先到光模块,在进过网络专用芯片,可以连接fpga,也可以连接arm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