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高清摄像机问题

楼主(2011-11-13):
网络摄像机接入局域网后无图像显示是何原因?

网友:
啥牌子,可能能帮上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个杂牌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网友:
如果有配对的软件,直接用软件!没有的话,你必须知道这台设备的IP地址(复位后的地址),复位后,找跟网线直接接电脑,用IP地址用IE直接登陆能不能看到图?如果能,肯定是你的陆游器端口和IP地址设置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摄像枪也是差不多这个问题,ping IP地址时能拼得通,但是就是显示不了图像?为什么呢?!

网友(2012-01-06):
1.先用相机厂商提供的软件进行测试,看看是否正常。
2.检查是否有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