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射功率学习

楼主(2011-11-13):
如图  这图现在网上不难找到   但是想问下发射的功率是指什么, 是指发射出去天线端的电压还是什么   是不是提高天线端电压就能提高发射功率    功率=电压*电流   在天线端没有闭合回路 ,就应该没有电流啊(就当是有那么一点点吧)   没有电流也就没有功率啊 那么功率怎么来的        不考虑天线部分设计  怎么样能提高发射功率呢    我有点迷糊了  。  哪位大师教教我吧。。!!!!!!!!!!!!!!

网友:
先去学习天线理论,估计够你学一阵子的,书到处都是,先看,哪里不懂再提问,这样比较容易得到回答。
最基础的东西都没弄明白,一来就要人教你,估计你愿意付学费都没人愿意教。

网友:
你先把天线理解为一个纯电阻吧,类似音频电路中扬声器那样的接法,不要管是否闭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先把天线理解为一个纯电阻吧,类似音频电路中扬声器那样的接法,不要管是否闭合。

有时候是个电阻,有时候是个电容,有时候又是个电感,就算是纯电阻,阻值又是多少?为什么电阻会变电容?怎么又会从电容变电感?
哈哈,这么基础的东西在论坛上是没法教得来的,因为一个问题后面会引出一堆问题……

网友:
那么专业,ls推荐几本基础的书籍呗!

网友:
在天线端没有闭合回路 ,就应该没有电流啊! 没有电流也就没有功率啊 那么功率怎么来-----空气传导,空气阻抗约377Ω(忘了是367丶377?),当下雨时通信距离变近了。

网友(2011-12-15):
回复 楼主:
哥们,天线把这本书RADIATION和ANTTENNAS两章看一看,再找点介绍放大模块和谐振模块的书籍看一看。共同学习中。。。
介绍天线ourdev_705142OOIY13.pdf(文件大小:5.18M) (原文件名:Schmitt - Electromagnetics Explained - A Handbook for Wireless and RF, EMC and High-Speed Electronics - Newnes .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