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TLV320AIC23的时钟问题

楼主(2011-11-13):
请教下其BCLK,LRCIN,LRCOUT三个引脚的区别,以及其左右声道数据读写怎么选择?

网友(2012-07-18):
BCLK是位时钟,LRCIN,LRCOUT是声道选择时钟(它们可以连到一起),左右声道数据输出还跟配置aic23内部寄存器有关的,有几种模式选择,你可以好好看看aic23的数据手册,那上面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