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40天期货机第3台与笔记本N600C联机设置截图分享!内附这些天用雕刻机做到东东图

楼主(2011-11-13):
第一次在此发帖,分享下笔记本N600C联机设置图片,希望能对用笔记本联接雕刻机的网友有所帮助!所以照片使用手机拍摄,如有不适,请见谅!谢谢!
先上一张笔记本与AMCNC-01联机的照片:

我的N600C笔记本电脑COMS显示的硬件配置:

需要设置的菜单:

点选打开后的设置页:

搜索过很多笔记本连接雕刻机的帖子,发现都是说将Intel SpeedStep technology 设置为关闭,但在N600C上却不适用!
关键设置项:

COMS设置完成后保存,退出,重启电脑进入系统启动菜单:

三个选项,第一个是进入自用XP系统,随意安装了很多常用软件,第二个为Mach3专用XP系统,仅安装了Mach3应用软件,第三个为DOS系统,仅用于维护系统。
这台笔记本比较老,所以原机USB接口还是1.1版本的,传输速度慢,为提高文件传输速度,增加了一块PCMCIA转USB2.0的卡,自行改为了短卡,在使用Mach3软件连接AMCNC-01雕刻机时,在此卡上插上U盘会造成失步现象!很有意思!
有试过使用Windows 2000 Server系统安装Mach3驱动雕刻机,结果是失步严重,后改为XP下,但在XP下Y轴还是有失步现象,后将Y轴由原来的F600修改为F300后恢复正常!
以下是在XP下运行Mach3软件F600联机Y轴失步视频:

设置OK后,连续运行正常!使用这些天后,有发现一个问题,当此雕刻机为冷态时(即关机一段时间后,再开始时),控制箱面包按键X,Y失灵,Z有时有效,等待几分钟后,又全部恢复正常!不知这种现象是否正常??

找到一些0.2mm厚的绝缘胶皮,用剪刀,钢尺,莫老大邮购部的双面胶自行做了一个防尘围栏,请看下面照片:

使用几天后,感觉打扫粉尘不方便,也影响夹具的使用,后又修改为:

这样方便使用毛刷打扫。

上几张收到机器后做的东东照片:

1.照片上用的PVC治具是用1.5mm铣刀做的,重来没用过雕刻机,可能不该用1.5mm的铣刀,做了6个治具片,结果断了两根铣刀,心疼啊!

断掉的铣刀:

2.用最后把1.5mm铣刀(在莫老大邮购部买了3把)开的外壳孔照片,此铣刀做治具时有用过,刀口已不锋利!结果开孔粘刀严重!

3.最后一把1.5mm铣刀在开外壳孔中断了,后在当地买了些砖头和铣刀,第一次雕了PCB:

都是单面板,用的曝光覆铜板,雕好后采用撕皮处理,效果还可以,使用中发现Z轴校0感觉不理想,总是容易雕的太深!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感谢分享使用经验。雕刻机挺漂亮。

网友:
除尘那个很赞

网友:
挺好的,用直径大些的弄平面就好很多,也更快。当然F要调低,深度也别太大否则走不动。

网友:
1.5mm铣刀??

那是1.5mm钻头吧,如果是钻头侧边的刀刃不锋利的

网友:
终于有人发使用经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终于有人发使用经验了
你是选择性失忆,或是选择性RZ?论坛上分享经验的帖子很多。

网友:
这段时间忙,买回来的机器还放在角落里,很是过意不去。。。

买了根力特的USB转并口线(ZE396),用我的X220本本死活联机不上,楼主能再详细讲讲你是如何联机的呢。。。
PS:用台式机可以联机。

网友:
to 【11楼】 e315 陈

坛子里多次探讨,USB转并口不能用啊。有人用USB使用的USB控制卡,而非并口。笔记本用,买PCMCIA或者PCIE并口卡

网友:
我最近三个月,几乎每周都会刻几块PCB,最大的是100mm*150mm,最小的是20mm*22mm。
大的PCB后期用软件平衡很重要,小PCB就无所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搜索了下,发现IBM T30有并口,买一台这样的二手本本配合雕刻机,不知道是否够用。

楼主:
没想到第一次发帖,莫老大会给个裤子穿!谢谢!

回复 网友C:

1.5mm铣刀??

那是1.5mm钻头吧,如果是钻头侧边的刀刃不锋利的

确实是1.5mm铣刀,只是铣PVC磨损太大了!
这个铣刀是在莫老大邮购部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段时间忙,买回来的机器还放在角落里,很是过意不去。。。

买了根力特的USB转并口线(ZE396),用我的X220本本死活联机不上,楼主能再详细讲讲你是如何联机的呢。。。
PS:用台式机可以联机。

直接回答下:USB转并口连接雕刻机绝对不行,莫老大早在很多讨论帖中言明过!!我的N600C自带并口(够老)所以连接OK。

当然,用笔记本连雕刻机,对于我这个完全没接触过雕刻机的人来说,首要的任务自然是找资料,看教程,看帖子:

这里上传几个与笔记本连雕刻机相关的讨论帖子,都是本论坛的,这里资料真的好丰富,就是找贴比较麻烦,莫老大能不能在论坛里增加搜索关键字的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您,提供的资料可以让我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机器很漂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