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的CC2430的板子 接上仿真器总是找不到device 大神帮忙看看啊!!!!

楼主(2011-11-13):
没人帮忙

网友:
回复 楼主:
复位电路怎么回事?你的R2是?怎么串在复位线上?

也很可能是焊接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参考了一个复位电路的设计  我有把R2短接做了尝试  还是找不到

网友:
你是手工焊接的吗?我也做过CC2430的板,焊接有点难。没焊好就会连不上仿真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jtag口的2 VCC脚跟9 VCC_EXIT脚最好连在一起,因为TI的CCDEBUG内部需要检测到9脚有一个电压才能正常工作。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死活烧不进去程序,后来在自己的板子上飞了一根线,好了。

网友(2012-02-17):
电路图在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