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中const和code的使用

楼主(2011-11-13):
code关键字是KEIL C51 扩展的关键字,用些关键字修饰的变量将会被放到CODE区里。但C语里的const关键字好像也有定义不能改变的变量的功能,,这两个关键字有什么区别呢?
在帮助手册里查找const,可以找到以下的描述
1 Variables declared with the const type qualifier alone are stored in the memory area (data, idata, xdata, and so on) associated with their definition.
2 Variables you want to locate in ROM must be declared with the code memory type.
意思应该是:用CONST修饰修饰的变量放在RAM里了,但你不能改它。用CODE修饰符修饰的变量放在FLASH里了。

it is possible to assign the address of a const object (mask) to a non-const pointer (p) and subsequently use the pointer to change the const object. In this case, the compiler does generate code to write to the const object. The effects of this code is undefined and may or may not work as expected
可以用一个非COSNT的指针指向一个CONST变量,并且可以使用这个指针指向的变量。编译器不会产生错误,但此时程序的运行结果是不可以预测的。

根据上面说的,const关键字在C51里的作用是弱的,所以基上应该用不到。

网友(2012-05-21):
没有太明白也

网友:
code表示将数据存放实在flash中的,故只能读,和const一样都是表示常量。如可声明code const unsigned char cst = 0xaa;

网友:
不止是C51,一般的C也一样。可以试一下,这个程序半个警告都没有,但是运行结果是1。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void)
{
        const int a = 2;
        int *p;
        p = (int *)(&a);
        *p = 1;
        printf("%d\n", a);
        return 0;
}

因为最后,a的值是存储在内存中的。内存有办法直接修改,同时更改内存不超出本程序的内存范围(不然被操作系统杀死),自然可行。
其实想一个简单的道理:以前用FPE之类的东西改游戏,别人源程序里有没有const我们没注意过吧,其实也不可能知道,甚至连别人的源程序是什么语言写的也都没关系。因为只要是目标程序内存里的量,一概可以改,别的一概不论。

其实在我的编译器上(GCC/mingw),就不用说用指针了,就算直接写a=1都能成功把a改掉。但是这样就会有个大warning报警,可以发现。
const的约束是建议性的,只是一种防止意外写出“constvar = 1;”这类错误赋值的提示手段。const很有用,但不是保证变量不被改的方法。

而code是硬件实现的,防改性能自然OK。不过考虑到编程习惯,我建议:见到code,一律写成const code。明确表意,防止写出意外的赋值出错。

网友:
C语言认为Const关键字修饰的是个变量,虽然有个“常量”的名字。
用switch语句就能体会到了。

网友:
在C51 里,直接用code就可以了,const的好像没有什么用。

网友(2013-09-24):
另一个建议:const 修饰的常量表可以放在ram中,code 修饰的常量表一定放在rom中。如果这个常量表经常用到可以用const修饰,从而提高效率,因为从ram读取比从rom快。如果这个常量表大且不经常用到可以用code修饰,放在rom中,可以节约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