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原件标识层除了丝网外,还有什么简单易行的办法啊

楼主(2011-11-13):
现在雕刻机到手了,解决了刻板问题,但是阻焊膜和元件标识层不知道有没有好的DIY可行的方法可以做得像批量加工的板子那么漂亮。过孔的问题翻了很多帖子,好像没有公认最方便可靠的方法(铜鸡眼可以对付少量过孔,沉铜操作麻烦,要用化学药剂,而且过孔质量不好把握,0欧姆贴片电阻对于要放元件的孔就没办法了)。请有经验的大侠指导一下,算是扫盲吧 :-)

网友:
丝印 就用热转印嘛
过孔最合适的 还是焊根短线

楼主:
阻焊膜怎么弄比较好呢?刷感光绿漆在焊盘比较多的情况下,也不好刷啊。

楼主:
看的多,回的少啊,是问题太蠢了,还是专家都有所保留啊

网友:
阻焊膜 原来你是一点点刷上去的呀

那你实在是该好好搜搜 这儿的老贴了,不要老是等着大家来写字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