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块显示屏,求MSP430的驱动代码?

楼主(2011-11-13):
前几天买了块2.4寸显示屏,用51成功点亮了。
求msp430f149的代码,哪位好人给一个完整的啊。
我的屏驱动是9325的。

网友:
晕哦,51都驱动了,就改一下子就可以用MSP430了啊

网友:
顶LS 如果连这都不会改 LZ放弃吧

网友:
我刚改好了F5438的程序你要不?有问题和我讨论,我也刚学430.qq:364657785

网友:
这样简单的问题都不能自己解决,建议不要学单片机了。

网友:
可以用彩屏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简单的问题都不能自己解决,建议不要学单片机了。
偶是新人,不要打击偶好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刚改好了f5438的程序你要不?有问题和我讨论,我也刚学430.qq:364657785

多谢了,有空来请教你,这几天忙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这样简单的问题都不能自己解决,建议不要学单片机了。
偶是新人,不要打击偶好不好。
我打击的不是你的能力,而是你的学习方法或者态度。
假如你不是我所说那种人,我向你道歉。因为现在有许多学单片机的都这样,太依赖“例程”,一旦搞不懂不是想着怎样解决,而是想着怎样找现有的例子或者问人,这样的话,你好像学会了,但是你的能力并没有提高过,你仅仅知道多一个常识罢了,以后遇到类似问题你还是转不过弯。寻找帮助是最后的选择。能够独立解决自己认为不能解决的问题,这才是真正的能力。

假如你有上进心的(各人学习目的不同,我不做强求),你可以做一个测试:找一条你认为有一点难度,但是自认为已经掌握了的程序,自己重新写一遍并且完成调试,在这过程中,程序中每一个字母都用手敲进去,不得粘贴复制,不能接触任何相关资料(datasheet例外,但不能看程序范例),无论你成功或者失败,你都会有体会。
到时候你就知道我是否该向你道歉。假如我说错了,你在心里骂我就行。技术才是要讨论的内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这样简单的问题都不能自己解决,建议不要学单片机了。
偶是新人,不要打击偶好不好。
我打击的不是你的能力,而是你的学习方法或者态度。
假如你不是我所说那种人,我向你道歉。因为现在有许多学单片机的都这样,太依赖“例程”,一旦搞不懂不是想着怎样解决,而是想着怎样找现有的例子或者问人,这样的话,你好像学会了,但是你的能力并没有提高过,你仅仅知道多一个常识罢了,以后遇到类似问题你还是转不过弯。寻找帮助是最后的选择。能够独立解决自......

呵呵不要当真。
开玩笑的,那个TFT对新人来说的确太难了。自己编很难整出来。我没有合适的仿真器的。

网友:
TFT难点在于初始化的参数,一旦知道初始化的参数,就剩下IO口驱动,而你用51成功点亮,就说明IO驱动时序方面已经有成功案例,你移植到msp430f149,只是改一下IO驱动相关的程序,对于初学的,即使比较简单,也许会有点胆怯,但这是必经阶段。这一部跨不出去,不要指望技术水平会得到提高。

例如你现在驱动液晶屏,可以模仿51的方式写驱动,51的是用IO口模拟总线时序的吧,你用同样的方式用msp430f149写驱动,
已经确认初始化参数是正确的,如果得不到预期结果,不是电平问题就是时序问题,可以自己慢慢排除各种可能性(我自己也解决过这些问题,绝对不是想当然地说话)。不一定需要仿真器的。假如没有仿真器,而需要监视某些内存数据,可以只程序中间插入串口程序输到电脑,用串口监控软件看。

问题只有一个,但是解决的方法不止一个。

楼主:
参考老乡的代码,搞定了,谢谢老乡

网友:
同求,我也有一块这样的屏

网友:
在做学校竞赛的时候,我们组负责写程序的同学的一个无线收发的程序,显示用51自己写出来,当然参照了买模块的技术资料,之后他改到飞思卡尔的XS128上,嵌入式ARM7上还有MSP430F2618上,写了一回,改了3回,他现在对那块很熟悉,我只是想劝LZ,尽量自己改一改,那样收获会大一点!

网友(2012-01-10):
3楼11楼的朋友,请问什么型号屏几寸,什么驱动?

网友:
楼主的程序结构好的话,稍微改改define 的就行了啊

网友(2012-02-15):
你用51都点亮了,也没把显示屏的使用掌握起来?或只是MSP430还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