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怎样实现单片机内部高速振荡器与副时钟的切换并停止内部高速振荡器

楼主(2011-11-13):
高手们:在初始时副时钟与内部高速振荡器都有运行,且内部高速振荡器作为CPU时钟,
请问upd78f0485 CPU时钟怎样从内部高速振荡器切换成副时钟并停止内部高速振荡器,
void stop_frh(void)
{
        CSS=1;                        //副系统时钟作为CPU时钟状态
        while(!CLS)                //等待CPU时钟切换到副系统时钟
        {
          wdtc;
        }
        Delay1ms(10);                //
        RSTOP=1;                //内部高速振荡器停止
}
这样子用MINI2仿真调试时在执行CSS=1时可以看到CLS=1,但MCS并没有置1,接着执行判断时就直接退出函数了,且CSS与CLS都被0,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如果您能确认CLS为0就很奇怪了,有可以外部硬件需要有内部8M工作的,应先关闭用主时钟工作的硬件然后再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