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搞不懂一个问题, 就是两轮车的起始平衡位置怎么确定

楼主(2011-11-13):
我现在用的7260 和ENC-03每次开机的 0 度值都不一样,而且开机后还有暖机现象,过来3-5秒以后 传感器读数(特别是加速度计)才稳定在一个比较固定的值,  所以不能设定 传感器 0度倾角值为固定值,要每次开机来检查。   所以想问问做过平衡车的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网友:
轮子不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轮子不动

愿闻其详~

网友:
越来越不看好这个产品,成本低做不下来,成本高了没人买。使用性不强,顶多就是一高级玩具。

网友:
动态平衡原理,在0度位置保持一定的时间不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东西其实是实验我的IMU的,  以后做四轴,  两轮车只是过渡。

另外用手扶到“0”度比较困难吧,  一般看人家视频,平衡车左右摆幅也才+-5度之内, 如果这个“0”度定得不准的话,车子根本无法稳定的立这。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实我觉得两轮车跟四轴的姿态检测和控制不是很一样…
两轮车还有码盘,码盘可以做很多事情,码盘配合陀螺仪(或加速度计)可以做得很好。比如用码盘做P运算,陀螺仪做D运算,应该能出好的效果,这种情况下,可以判断轮子是否输出来不断修正陀螺仪中立点。而且这种思路应该可以轻易让两轮车停在斜坡上。而用IMU的方式,停在斜坡上可能要多很多运算了。
我没做过两轮车,以上都是猜的。

网友:
可以参考惯性导航中的初始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