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系统STM32移植中中断相关函数的实现疑问

楼主(2011-11-13):
如题,我在看RTT的手册是看到STM32的移植部分所有和中断相关的rt_hw_xxx函数都没有实现,而是通过直接跳过OS操作底层实现的。但是在RTT提供的例程中对应的STM32的例子中,主函数中直接调用了level = rt_hw_interrupt_disable();这个函数,我利用MDK的检索功能想要查看rt_hw_interrupt_disable()函数的实现代码,但是发现MDK找不到,也就是说这个函数并没有定义。那么这里为什么还能调用呢?

网友A:
因为rt_hw_interrupt_disable()是汇编写的,MDK IDE下直接按"F12"或者选择"Go To Define of"rt_hw_interrupt_disable""是查找不到的.想要查找可以全文搜索既 Ctral + Alt + F ,也可以按工具栏中

网友(2012-05-09):
引用 网友A:
因为rt_hw_interrupt_disable()是汇编写的,MDK IDE下直接按"F12"或者选择"Go To Define of"rt_hw_interrupt ...

也不行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你可以用source insight,实在不行的话你可以找我

网友:
在那个interrupt.c文件中

网友(2015-05-04):
苦恼中    没有大蛇呢给解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