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版Jlink如果希望使用在Keil下,是否要把全功能的固件重新烧录一遍就ok?

楼主(2011-11-13):
IAR版Jlink如果希望使用在Keil下,是否要把全功能的固件重新烧录一遍就ok
或者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呢。多谢。

网友A:
OEM字样一旦存在,除非整片擦除,否则不可能改写

楼主:
谢谢 Taoist

请问 我如果使用atmel SAM-BA

来完成全片擦除,以达到修改成全功能的目的。

是否可行?

另外,硬件上IAR版的和全功能版的应该是一样吧。

多谢

网友:
SAM-BA我没用过。。。我一般是用J调试J

硬件上都一样。。。放心。。。

楼主:
明白了 谢谢taoist

如果硬件是一样就ok啦 呵呵

准备把原来来的sam7s64 吹下来,找一颗新的放上去。

然后使用sam-ba更新 呵呵

网友B(2012-05-28):
引用 网友A:
OEM字样一旦存在,除非整片擦除,否则不可能改写

我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现,在switch语句处设置断点,程序停下后,点Step over或Step in后,
正版IAR OEM版的J-Link直接就跳转到对应的下一条语句处了;而盗版的v8全功能版的,会出现一个小窗口,应该是在对芯片的Flash块进行编程。
然后才停到下一句。这是不是说明全功能版的对于switch语句处的断点只支持软件断点?而IAR版的没有该限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现,在switch语句处设置断点,程序停下后,点Step over或Step in后,
正版IAR OEM版的 ...

D版的让我怎么分析呢?
只能这么告诉你,正版的IAR OEM版和S*E*G*G*E*R原版的Firmware完全一样,除了OEM版多了IAR的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版的让我怎么分析呢?
只能这么告诉你,正版的IAR OEM版和S*E*G*G*E*R原版的Firmware完全一样,除了OEM ...

D版的也自动更新为新的S×E×G×G×E×R的固件的,但是在switch处断点后就是和IAR版的不一样。
另外IAR版的只能用于IAR的调试,不能用于J-F×L×A×S×H下载代码,如果擦除OEM信息,是否就可以用来下载代码了?
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D版的也自动更新为新的S×E×G×G×E×R的固件的,但是在switch处断点后就是和IAR版的不一样。
另外IAR版 ...

我记得IAR版也可以用J*F*L*A*S*H....这个不确定,因此看到IAR字样就难受,立马擦掉。。。

只要你有这个本事,完全可以把IAR字样擦掉变成全功能版。。。
只不过。。。不太容易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