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EWARM软件使用J-link下载不了,提示大概说无法通过USB连接到J-link

楼主(2011-11-13):
Sun Nov 13 19:41:43 2011: Fatal error: Can not connect to J-Link via USB.   Session aborted!
Sun Nov 13 19:41:43 2011: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D:\program\IAR\arm\config\flashloader\ST\STM32W108_V1.out
Sun Nov 13 19:41:43 2011: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D:\program\IAR\arm\config\flashloader\ST\FlashSTM32W108.flash

错误如上所示。
请问该怎么怎么改?谢谢了

我是把整个工程文件放在桌面的,IAR EWARM安装在D盘。

楼主:
知道的朋友应一下,谢谢啦!

楼主:
高手们都不出声的。。。

网友:
你的jlink坏了,重刷固件

网友(2011-12-13):
请问楼主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
装一下jlink的驱动吧

网友:
1 你那其实并不是个JLINK
2 你那JLINK坏了-----据说一些山寨的JLINK很容易丢失固件

网友:
有多少人不用D版的   重刷固件即可解决问题

楼主(2012-02-28):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ok了

网友(2013-03-05):
我的也坏了.求帮助啊啊!

网友:
那位大侠帮忙找一下关于这一个j-link的win8 64位的驱动程序,我这也是同样出现那样的问题

网友(2013-05-25):
增长姿势水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