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Hz~100M频率计波形整形电路?!

楼主(2011-11-13):
学FPGA不久,想做个测量范围为0.1Hz~100MHz的频率计,想问问谁能提供下合适的波形(方波、正弦波)整形电路.

像这种整形电路适合多大测量范围呢?

网友:
用LS系列的做前置放大?
理论上应该用HC这种做前置放大

HC系列阻抗高,100k远小于HC的阻抗,所以100k的压降近似为0
门输入与输出相等,对应非门转移特性曲线,使得静态工作点在Vcc的一半

网友:
这个取决于74LS14的速度,LS系列TTL一般应用20M以下

网友:
这个放大电路不行的

网友:
http://lea.hamradio.si/~s53mv/counter/frontends.html

网友:
这板子也太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74F系列。。。。好久没摸这个系列的元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板子也太牛了

这块板子小菜了,S53MV这老外的DIY玩的是专业级的:

24GHz收发机 (原文件名:rfo1.jpg)

他还玩卫星DIY的……

网友:
记录一个,以后有帮助

网友:
暑期做的一个电路,带宽不够,不过也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个疑問:FET即將导通前,信号经Cgs电容到220Ω的瞬間电压可能大于LOW位准,考慮到Vin=Vcc时,是否加大470/220比值。
         330Ω/3 对以100Ω 分压时 HI位准偏低。
其次,Vin开路时之現象。

网友:
回复 网友C:

BF998的Cgs约3.5pF,应该和74F04的Ci接近。470是可以加大一点,还可以增强对MOSFET的保护。Vin开路就是个无线接收机了,可以考虑G对地加个1M。

网友:
标记得太多了,找自己的帖子都不好找了,大家有啥子好办法吗?

网友:
牛人呀。mark 一下, 整形电路。

网友:
模拟啊模拟

网友:
可参考一下成品的频率计,比如国产的HCF-1000,用MC10116做整形电路;
好点的用高速场效应管+AM687做放大,比如飞利浦的PM6670,带宽可以从DC-100M,
如果要灵敏度更高,只能用三极管搭了,比如日本的TR5821。

网友:
频率计波形整形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D:
标记得太多了,找自己的帖子都不好找了,大家有啥子好办法吗?

mark_[ID]

网友(2012-02-15):
回复 楼主:
不错

网友(2012-07-31):
长见识了

网友(2012-10-19):
又见S53MV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样制作的,这个

网友:
mark 六楼的图片手工不错!

网友(2013-05-31):
频率计波形整形

网友:
这个帖子要火

网友:
mark,留着以后看

网友(2013-08-09):
板子太牛了

网友:
确实牛叉得不得了

网友(2014-09-15):
老大厉害。长期潜水员要加油了 ,努力升级

网友:
模拟是硬伤啊

网友:
s53mv大神的主页DIY了好多NB的东西

网友(2015-08-09):
正好来学习,最近也想设计一个波形整形电路,信号频率也是100M的带宽。

网友:
牛人,而且这外壳可以参考

网友:
看上去都好厉害

网友:
没想到74F04那么牛

网友(2015-12-14):
引用 网友A:

简陋的单面覆铜板 (*^__^*) 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