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对8259和8086仿真操作

楼主(2011-11-13):
想对8259仿真操作,现在有2个问题需要解决:
1)如何定义中断子程序;
2)如何调用中断子程序。
附件中用led来观测是否调用了中断子程序,可是未成功,请指教。

仿真图片,未成功,初始时led为0 (原文件名:2011-11-13_213735.jpg)

楼主:
我认为我的问题出在 中断子程序定义上面。

如8259已经设置中断向量18-1FH
子程序定义如下: 还需要设置各中断向量的具体地址吗? 因为中断向量表应该是保存CS,IP地址的。

Iproc proc
    INT 18H
            MOV AL,1
            MOV BX,OFFSET LED

      XLATB
            MOV DX,PORTB
       OUT DX,AL

    IRET
    ;------------------------------------------------
    INT 19H
            MOV AL,2
            MOV BX,OFFSET LED

      XLATB
            MOV DX,PORTB
       OUT DX,AL
    IRET
    ;------------------------------------------------
    INT 1AH
            MOV AL,3
            MOV BX,OFFSET LED

      XLATB
            MOV DX,PORTB
       OUT DX,AL
    IRET
    ;------------------------------------------------
Iproc endp

楼主:
未成功啊 (原文件名:2011-11-13_2141393333.jpg)

楼主:
主要使用了8255用于led驱动显示;
8259 获取中断向量。

; You may customize this and other start-up templates;
; The location of this template is c:\emu8086\inc\0_com_template.txt

org 100h

CT8255SET EQU 86H        ;CPU-8255控制寄存器
PORTA EQU 80H        ;8086 A1接8255 A0;A2 接 A1; A3,A4,A5控制片选 ,A7控制E门
PORTB EQU 82H
PORTC EQU 84H
CTAIBO EQU 10010000B        ;A IN, B OUT

;8259地址 ,设置奇偶地址
CT8259_EVEN EQU        88H        ;片选A3=1.100010A0 ;A1负责奇偶地址
CT8259_ODD EQU 8AH

;--------------------------------
;设置8259
        MOV AL,13H
        MOV DX, CT8259_EVEN;ICW1 偶地址 ;单片;边缘触发方式
        OUT DX,AL

        MOV AL, 18H
        MOV DX,CT8259_ODD; ICW2 基地址;设置中断号18-1FH
        OUT DX,AL

        MOV AL, 01H
        OUT DX,AL ;定义ICW4,非级联,非缓冲

        ;定义OCW2 中断嵌套方式
        MOV AL,00100000B
        MOV DX, CT8259_EVEN;OCW2 普通EOI方式
        OUT DX,AL
;----------------------------------------------
      STI

BEGIN:

      MOV DX,CT8255SET        ;pc to  8255 control byte;设置8255工作方式
      MOV AL,CTAIBO        ;control byte addr
      OUT DX,AL

      MOV DX,PORTB
      MOV AL,0
      ;
;数码管译码

      MOV BX,OFFSET LED

      XLATB
      OUT DX,AL

      G1:
        call Iproc
     ; MOV BL,0FFH
;数码管译码

      MOV BX,OFFSET LED

      XLATB

     ;-------------
     PUSH CX
      MOV CX,40H        ;延时
DELAY:LOOP DELAY
      POP CX
;-------------------
       MOV DX,PORTB
       OUT DX,AL

     JMP G1:

       HLT

LED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77H,7cH,39H,5eH,79H,71H;////共阴数码管段选码表,无小数点
;中断
;-----------------------------------------------
Iproc proc
    INT 18H
            MOV AL,1
            MOV BX,OFFSET LED

      XLATB
            MOV DX,PORTB
       OUT DX,AL

    IRET
    ;------------------------------------------------
    INT 19H
            MOV aL,2
            MOV BX,OFFSET LED

      XLATB
            MOV DX,PORTB
       OUT DX,AL
    IRET
    ;------------------------------------------------
    INT 1AH
            MOV aL,3
            MOV BX,OFFSET LED

      XLATB
            MOV DX,PORTB
       OUT DX,AL
    IRET
    ;------------------------------------------------
Iproc endp
    ret

楼主:
中断定义问题解决了;
INT21 (25H)可以定义中断子程序的入口地址

可是如何调用呢?

楼主:
未成功,但是有一点进步。
8259结果 (原文件名:1.jpg)

网友(2014-12-30):
来学习看看,正在微机原理的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