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拼大板超便宜PCB快速打样规范 (最后更新:2012-1-30)

楼主(2011-11-14):
说明: 我们网站会开展两种打样服务:

   1. “阿莫拼大板超便宜PCB快速打样”, 每份打样5块,无飞针测试,价格超便宜,交货期目前是5天,以后会缩短到4天。
       本帖子涉及的规范就是这一个打样服务。

   2. 标准24-72小时打样服务,每份10张,带100%飞针测试。正常价格。可以加急,可以选择板厚,可以选择板色。
      本帖子不涉及这一种服务。

基本情况

    板材为FR-4,板厚1.6mm

    板材铜厚为1/2oz,成品铜厚为1oz(加工过程中的沉铜工艺会让铜层增加厚度)

    绿油白字

    喷锡工艺

    最小孔内铜厚1.27um

    电铜18um,电锡4um

    Pcb生产中mil与mm换算一般为4mil=0.1mm

    每张大板的尺寸是:40 * 35cm.

    每份打样5块,无飞针测试,可以做到6mil,不过为了保证质量我们下面的规范只规定到7mil.
    我们承诺5块板至少有3块可用。

电气层规则:

    1.最小线宽线距7mil,焊盘与焊盘,焊盘与走线,焊盘与铺铜间距最小为7mil;

    2.焊环单边最小7mil[即焊盘直径比钻孔直径最少大14mil以上];

     3.钻孔最小直径为0.4mm,并以0.05mm大小递增,最大为6.2mm;

     4.过孔在沉铜电镀喷锡之后会变小,如果你的过孔不用插入零件,可以不作补偿,因为过孔缩小也不会影响导电作用。如果过孔需要插入零件脚,就一定需要增加0.15mm直径,否则做出PCB后会插不进零件脚。

    5.有铜槽孔最小宽度为0.8mm,有铜槽孔不宜过长,过长后加工时间非常长,无铜槽孔最小宽度1.5mm;

    6.只有高版本的protel:AD9以上,才能支持直接做槽孔,我们不再允许用其它方式表示槽孔,用低版本网友可以升级软件来做槽孔,其它方式我们不再帮忙修改,发过来不符合的,将被退回.
在AD9中可以如下定义孔的属性来做槽孔:

    7.做有铜槽孔时孔的大小增加0.001mm【即做3mm宽的槽孔,孔的大小定义为3.001mm】,以此来和普通钻孔区分,这是因为槽孔要在钻
      孔完成后再做,不和普通钻孔一起做。

    8.顶层走线,底层走线不允许画外框线.

    9.铺铜时如采用栅格,栅格线间距最小为8mil [0.2mm],线宽最小为7mil.

    以上只是最小值,如板子空间允许,线宽线距越大越好,钻孔做到0.5mm以上最佳 .利用软件自动铺铜时一定注意铺铜与走线和焊盘的间
    距问题,间距规则设为12mil左右为宜,还有铺铜后的死铜,强烈建议删除.
阻焊

    阻焊必顺比焊盘直径大6~8mil,不宜过大或过小,阻焊不能和焊盘一样大,否则会被绿油覆盖;

    过孔是否盖油都由自己在软件中设置,不接受文件说明.
    若过孔盖油,可在放置过孔时选择过孔参数Solder Mask Expansions下的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top/bottom两项即输出没有阻
    焊的过孔【Altium为例】,若孔较大,可以考虑不盖油;

丝印:

    1. 板子上所有丝印均不能超出板子外框,拼板中你的丝印出了外框的话会印到别人板子上,这一点请注意,丝印一定不要出外框线.
      有时元件的封装超出了板子的边框,请自己发过来之前将多出丝印删除,否则丝印印到别人板子上,造成的损失由丝印多出来的人负责.
    2. 丝印字符线宽最小6mil,很多网友用的bmp2pcb软件转出来的图版是由线条组成的,有些线条很细,只有1mil,2mil左右,这种图片是不可能做好的,会很模糊,或印不出来,在使用时请选择宽点的线条,否则做出来会有问题.

    3. 丝印不允许上焊盘,丝印要比阻焊直径大8mil左右,字高最小32mil,很多网友封装的丝印都不不同程度的上焊盘,画板时请注意一下,由其是贴片的封装;

贴片封装做成如下图会更好:

    4. 丝印层也不允许画板子外框.

    5. 用AD09在丝印层使用中文时,不能使用过于复杂的字体,像宋体,楷体之类文字笔画有很多相互交叉,线条粗细不易控制--不
       是等粗的线条,
在genesis中支持不是很好,推建黑体这样线条等粗交叉少的字体,做出来效果与屏幕显示可以最大程度相似,
       复杂一些的字体软件中看起来好看,做出来变化较大。

边框:

    1.板边框要比板子实际尺寸每边增大0.75mm,即要做40*50mm的板子,画边框时的尺寸为41.5*51.5mm,长和宽每条边要多出0.75mm,多出
    来的0.75mm铣边时会铣掉,走线与铺铜距边框最少1.25mm以上;同理,板子内部要切掉一块时,所画尺寸要比实际的单边小0.75mm,这样,要切掉方形的话各边减小0.75mm,要做一个圆孔的话,直径要小1.5mm

   2.有些要在板内开一个方形,这些方形的角不能做到直角,只能做到最小1.5mm的圆角.

   4.槽孔宽度等于1.5mm时用一条直线表示即可,直线位于槽孔中心,长度要考虑上刀具半径,要做5mm长1.5mm宽的槽孔,直线长度为3.5mm,槽的长度要两头各减去0.75mm刀具半径;
    例1:要做一个槽孔,如图为不镀铜2.3mm宽槽孔,

在软件中画槽孔要表示成如下:

红色为所画表示槽孔的方框,绿色为槽孔中心线【不必画出】,画槽孔的线多粗都无所谓,有用的是两条线的间距,这个槽孔为2.3mm宽,画槽孔的两条线距槽孔中心距离为2.3/2-0.75=1.15-0.75=0.4mm,两条线间距为0.8mm。。
   例2:要做不镀铜的钻孔,如图为4.24mm直径的钻孔:

  所画钻孔:

  以下为真实钻孔与所画钻孔比较:红色为最终铣出的效果,绿色为所画钻孔:

在机械层要表示成如下格式,图中绿色线条:
不接荐做不镀铜的孔,除非孔很大,在分板时发现比较小的孔,即始大于1.5,像4mm左右这种大小的孔,铣出来也会不圆.
你可以做一个镀铜的孔,但是没有焊盘,这样做出来里面的镀铜可以剥下来.
板厂做的精度很高,也很圆,他们是钻的,我们是铣的,没有那么圆.
除非,孔很大,钻不出来,可以由我们铣,大的孔,我们铣出来也很圆.
总之:除非非常必要,请使用有铜的孔,孔很大,大于6.5mm(此时钻不出来),我们推荐由我们来铣.
若能接受不圆,也可以由我们加工.
    5.板子尺寸要在这一层标注出来,尺寸为增大1.5mm后尺寸;

    6.边框线画好之后要把各个角连接好,一定保证边框线的平直和连续性;
    7.不允许使用邮票孔

资料格式:

    板子普通层与钻孔层要分两次导出,普通pcb层只接受GERBER文件,格式为RS-274X;钻孔文件为一个文本文件,用普通文本编辑器即可查
    看,里面差不多都是一些坐标数据,protel导出的钻孔后缀是txt,同时导出的也有一些报告文件[后缀也是txt]和光圈表,请注意区分;
    gerber文件的数据格式为英制[inch]2:5,前省零[suppress leading zeros], 钻孔文件的数据格式为公制[metric]4:3,板子原点放在左下角;

    在用Altium出gerber时,弹出的对话框“Gerber Setup”下的Layers标签下右侧的Mechanical Layers to Add to All Plots下都不要
    勾选,否则在机械层画的边框会被复制到每一层里。

    导出之后,可用cam350或Autium自带的gerber查看软件查看各层是否对齐【若未对齐,一般是导出gerber文件时,参考坐标选择有误,
    Altium在导出gerber时,在Advanced标签下Position on Film下选择Reference to relative origin,还有原点不对的问题,在导出前
    要把原点设定在左下角】。;

在画板子外框时,若线条选上locked或keepout属性,这些线条在导出gerber时将不能导出,若要导出这些线条,在出gerber前,要取消这些属性.

各层命名方式:

        protel及后续版本导出的gerber文件后缀命名类似为.GBL,.GTL,.GBS,.GTS…….[G代表gerber文件,后面的B和T分别代表bottom和top,
    再后面的L代表走线层layer,S代表阻焊层solder mask,O代表丝印层overlay].

    导出gerber文件之后请自行更改文件名称,更改方式为[protel系列为例]:xxx.GBL,xxx.GTL,xxx.GBS,……依次更改为GBL,GTL,GBS…..,
即把xxx.去掉,只保留后缀名[xxx一般为工程名].
    发过来的8个文件为:GTL,GBL,GTS,GBS,GTO,GBO,GKO,DRL【大小写均可】.在机械层gm*里画的外框导出的gerber后缀名为GM1或GM15等,
    更改成GKO即可,钻孔层也是直接更改为DRL即可[拼板软件在读取这些文件时不是以后缀名来识别,所以不用担心更改文件的名称之后出
    现软件不能识别的情况].
    AD高版本可直接做槽孔的话,输出钻孔文件有两个一个是圆形钻孔roundholes.txt,一个是槽孔文件slotholes.txt,更改名称时改为drl和slot即可,分别对应圆形钻孔和槽孔。没有槽孔出的gerber不会有这两个txt文件,只把xxx.txt这个改成drl就行[不是Status Report.txt,是"pcb文件名".txt].
软件输出gerber文件如下图:

更改名字后:

无槽孔文件改名对照图:

有槽孔文件改名对照图:

把这些文件放到一个以你真名命名的文件来下,做成压缩包,压缩包以你真名命名,不要带其它信息,所有信息都写到里面的"联系方式.txt"里.

这里更改名字是以protel为例:
cadence出的gerber是以.art为后缀的,PADS出的gerber是以.pho为后缀的.
更改名字时,像cadence出的top.art改为gtl,silk bottom.art改为gbo,注意不要文件的后缀名,钻孔和槽孔文件也是更改成drl和slot.
PADS也是这样,要自己区分哪个是顶层走线,丝印,阻焊的层,来改成对应的名字.

cadence软件导出gerber及钻孔注意事项:
打开Manufacture->nc->nc drill...:

更改参数后:

点nc parameter进入:

更改参数后【很重要】:

这样的钻孔文件才是excellon2格式,不勾选enhanced excellon format输出的是excellon1格式,没有内嵌钻孔大小定义,读入有问题。

PADS没有gko这一层可以导出,解决办法就是可以在其它的层画外框线,像assembly这层,然后导出,改名为gko就行.其它层导出gerber时不要勾上board outline选项,勾上之后会在每一层都有外框线,规范是不允许的.

cadence等其它软件导出的钻孔不是txt后缀,要自己区别一下:

Altium导出钻孔:

把自动算价钱的excel工具更新到此,有人经常qq上问报价,有需要的可以参考一下,精度比较高,实际价格不会差很多:
叶子精心制作,表示感谢!

默认一个文件是做5块样板,若要做10块或更多,要发两个文件来区分.我把他们当作不同的板子拼两次,这样来做10块或更多.
命名以xxx1.rar,xxx2.rar来区分就行.

网友:
哈哈!我准备包一张大板!

网友:
什么价格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价格啊?
到时会公布。我们会全面评估后公布。

网友:
老大标题日期有小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原来的0.36元吗?

网友:
这么晚了还有这么多莫有在呢。为阿莫顶起。最近好消息不断啦。

网友:
收藏一下  这应该就是标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是原来的0.36元吗?

时间就是金钱。当时规划的交货时间是10天,现在的交货时间是4-5天。所以价格就提高了。

想要马儿跑,得给马儿吃草。否则马儿跑不远的。

网友:
我要交货期30天的,价格下降点,有木有啊??我的PCB不急,30天交货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要交货期30天的,价格下降点,有木有啊??我的pcb不急,30天交货都可以
你问一下其它的网友是否同意?

网友:
可以投单面板按照双面拼板做麽?规范是什么呢?直接删掉top的走线,阻焊,之类的层行不?

网友:
小张好久正式接客,还有3张版等着他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10-15天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全部4张版都处理完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以投单面板按照双面拼板做麽?规范是什么呢?直接删掉top的走线,阻焊,之类的层行不?
单面板与双面板的价格是一样的。

事实上单面板成本更高一些。

网友:
现在上班,回去再细读

网友:
建议开个讨论帖,交货日期到底要定为多少,大家都投票表决一下哦~~~~

网友:
摘录了几条重点.
-》有铜钻孔和槽孔镀铜后会增大0.15mm,制作钻孔时要考虑进去,发过来之后我不在补偿。
-》板边框要比板子实际尺寸每边增大0.75mm,即要做40*50mm的板子,画边框时的尺寸为41.5*51.5mm,长和宽每条边要多出0.75mm。
-》gerber文件与钻孔的数据格式为英制2:5,前省零[suppress leading zeros], 板子原点放在左下角;
-》发过来的8个文件为:GTL,GBL,GTS,GBS,GTO,GBO,GKO,DRL【大小写均可】。
-》价格到时会公布。我们会全面评估后公布。

疑问:
@对第一条,是不是说孔径要自己补偿?比如要做1.0MM的孔径,板要画成1.15MM的孔径吗?可不可以直接修改钻孔DRL文件得到补偿后孔径?
@对第二条,板子实际安装尺寸是40*50mm,板画成41.5*51.5mm,到时切割能得到基本正确的40*50mm吗?会不会偏大或偏小。
@对第四条,发过来的文件名称规定了,文件夹的命名规则还没有规定。最好能做个批处理文件。
@对第五条,价格问题,是难点。如此严格的规定不是很有经验的人很难能满足要求,降低价格到可以,如果提高价格恐怕...

网友:
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记号,标准

网友:
我也要做pcb板 这是个好消息啊

网友:
疑问:    板边框要比板子实际尺寸每边增大0.75mm,
    板子尺寸要在这一层标注出来;
标的尺寸是实际尺寸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摘录了几条重点.
-》有铜钻孔和槽孔镀铜后会增大0.15mm,制作钻孔时要考虑进去,发过来之后我不在补偿。
-》板边框要比板子实际尺寸每边增大0.75mm,即要做40*50mm的板子,画边框时的尺寸为41.5*51.5mm,长和宽每条边要多出0.75mm。
-》gerber文件与钻孔的数据格式为英制2:5,前省零[suppress leading zeros], 板子原点放在左下角;
-》发过来的8个文件为:GTL,GBL,GTS,GBS,GTO,GBO,GKO,DRL【大小写均可】。
-》价格到时会公布。我们会全面评估后公布。

疑问:
@对第一条,是不是说孔径要自己补偿?比如要做1.0MM的孔径,板要画成1.15MM的孔径吗?可不可以直接修改钻孔DRL文件得到补偿后孔径?
@对第二条,板子实际安装尺寸是40*50mm,板画成41.5*51.5mm,到时切割能得到基本正确的40*50mm吗?会不会偏大或偏小。
@对第四条,规定。最好能做个批处理文件。
@对第五条,价格问题,是难点。如此严格的规定不是很有经验的人很难能满足要求,降低价格到可以,如果提高价格恐怕...
----------------------------------------------------------------------------------------------------------------
1、是的,孔径要自己补偿,孔径在cad软件中可以批量修改。
2、外框
3、文件夹以名字命名,用真名而非网上的id,不要夹杂其它信息,电话之类。
4、规定只能说是详细,不能算做严格,以前怎么画板,板厂都能给你做出来,并不代表你的文件没有问题,而是工程部已经给你改好了,你画3mil的线,板厂也给你做吗?我规定出来要画7mil,这个我不用修改就能直接生产,难道算是对你要求严格吗?
这样的价格还要我们降低,我无语。

网友:
回复 网友G:

疑问:    板边框要比板子实际尺寸每边增大0.75mm,
    板子尺寸要在这一层标注出来;
标的尺寸是实际尺寸吧?
——————————————————————
不是实际尺寸,是加大后的尺寸。

网友:
回复 网友H:

什么时候开始接客呀?

网友:
回复 网友I:

老大能不能贴出几张符合要求的和不符合要求PCB的示例?单单看那个规则有点看不懂.....
————————————————————————————————————————————
要做一个槽孔,如图为不镀铜2.3mm宽槽孔,

下图为它的中心线:

在cad中画槽孔要表示成如下:

图中浅蓝为槽中心,绿色为最终所画槽孔,画槽孔的线多粗都无所谓,有用的是两条线的间距,这个槽孔为2.3mm宽,画槽孔的两条线距槽孔中心距离为2.3/2-0.75=1.15-0.75=0.4mm,两条线间距为0.8mm。

网友:
要做不镀铜的钻孔,如图为4.24mm直径的钻孔:

在机械层要表示成如下格式,图中绿色线条:

以下为真实钻孔与所画钻孔比较:红色为最终铣出的效果,绿色为所画钻孔:

网友:
上面的孔是定位用的,还过孔啊

网友:
焊盘的孔径不用加大0.15MM吧,比如DIP封装的焊盘孔径是0.8MM,做出来后就是0.8MM吧.
需要补0.15MM孔径的是过孔和槽孔镀铜吧.

外框导角可以用圆角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以投单面板按照双面拼板做麽?规范是什么呢?直接删掉top的走线,阻焊,之类的层行不?
单面板与双面板的价格是一样的。
事实上单面板成本更高一些。

价格不是问题····我的意思是,单面板可以和双面板拼一起打样么?哪怕两面有阻焊都没关系,孔内有铜没铜无所谓·····

网友:
回复 网友H:
有铜钻孔和槽孔镀铜后会增大0.15mm,制作钻孔时要考虑进去

这条应该是“镀铜后会缩小0.15mm”,所以制作钻孔时要自己扩大0.15mm作为补偿才能得到原设计直径的孔,否则孔做出来会比设计小,对吧?

网友:
既然是打样的几片试验板,我只打个0.5mm定位孔,其它的自己解决啦。唯一要当心的是轮廓的0.75mm加大,搞错了就线边缘的线路都被割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为何外框一定要倒角?也就是连外框都不能做直角了?如必须倒角,最小长度多少?

网友:
期待价格,但是个人觉得如果优势不明显的话那整体优势就下降很多! 仅个人观点。

楼主:
回复 网友J:
期待价格,但是个人觉得如果优势不明显的话那整体优势就下降很多! 仅个人观点。
就算我们免费,仍有人会嫌贵。这类人会希望我们将快递费也帮他付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J:
期待价格,但是个人觉得如果优势不明显的话那整体优势就下降很多! 仅个人观点。
就算我们免费,仍有人会嫌贵。这类人会希望我们将快递费也帮他付了。

有道理

网友:
丝印可以两面都有吗?

网友:
这个标准是不是应该详细规定下Gerber的要求,如果不是用Protel画的,导出来的Gerber并非如此?
希望有更详细的确切规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J:
期待价格,但是个人觉得如果优势不明显的话那整体优势就下降很多! 仅个人观点。
就算我们免费,仍有人会嫌贵。这类人会希望我们将快递费也帮他付了。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呵呵! 而且我也不是阿莫说的那样想的!我们打样不用自己出钱。

我只是从打样者的角度看,好像有些太繁琐了,至少JLC没有这些要求,特别是那个画的板框要比实际板框到0.75,太麻烦了!

而且很多规范只是针对protel的,不规范。

网友:
回复 网友K:
丝印可以两面都有吗?

我看接收的文件中有GTO和GBO,应该是两面丝印都可以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J:
期待价格,但是个人觉得如果优势不明显的话那整体优势就下降很多! 仅个人观点。
就算我们免费,仍有人会嫌贵。这类人会希望我们将快递费也帮他付了。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呵呵! 而且我也不是阿莫说的那样想的!我们打样不用自己出钱。
我只是从打样者的角度看,好像有些太繁琐了,至少jlc没有这些要求,特别是那个画的板框要比实际板框到0.75,太麻烦了!
而且很多规范只是针对protel的,不规范。

阿莫,你要考虑很多网友并不是自己的板子,打样价格就是跟嘉立创一样也是可以接受的,关键是板子的质量和交期,还有不要太多繁琐的东西限制,可以按照以前你公布的两种价格,一种就是gerber格式的,要严格按照规则来做的,那种可以便宜点,另外那种就是给源文件之类的,板框是多大就多大,小张这边修改成要打样的规则,这种价格可以跟JLC一样。这样可以做到兼顾。个人观点。

网友:
回复 网友L:

回复 网友H:
有铜钻孔和槽孔镀铜后会增大0.15mm,制作钻孔时要考虑进去

这条应该是“镀铜后会缩小0.15mm”,所以制作钻孔时要自己扩大0.15mm作为补偿才能得到原设计直径的孔,否则孔做出来会比设计小,对吧?
—————————————————————————————————————————————————————————————
对的,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H:

为何外框一定要倒角?也就是连外框都不能做直角了?如必须倒角,最小长度多少?
————————————————————————————————————————————————
倒角不是不能做直角,做直角就是导成直角,导一下角的原因是让边框线边到一起,不要出现两条线没有连接上的问题

网友:
按我的认识,这叫倒角:
____     ____
|    -> /
|       |

啥是导角?其实就是要保证两根线的端点是重合的就可以了?

网友:
导一下角是为了让没有联接好的线连好,如果你确定已经连好了,自然就不用了,主要是考虑铣边时,没有连好的边铣出来不好看。
在我的认识里,导角有导直角,导圆角,导斜角

网友:
回复 网友M:

这个标准是不是应该详细规定下Gerber的要求,如果不是用Protel画的,导出来的Gerber并非如此?
希望有更详细的确切规定!
————————————————————————————————————————————————————
不是很明白,Gerber的要求有什么不一样的,如果只是数据格式不能做到2:5,2:4的也可以。
是有些软件不能导出Rs-274x格式的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H:
为何外框一定要倒角?也就是连外框都不能做直角了?如必须倒角,最小长度多少?
————————————————————————————————————————————————
倒角不是不能做直角,做直角就是导成直角,导一下角的原因是让边框线边到一起,不要出现两条线没有连接上的问题

边框“内凹”进去的地方如果有直角就不好加工了,这一点应该在规范中给个说法。

网友:
回复 网友N:

“内直角做不出,各角都要有1.5mm
    圆角”--这个算是吗?埋的太深了。

网友:
补一张图,这样的边我们是铣不出来的:
只能以大一点的角度去铣,否则铣一条边时,铣到锐角里边时,可能会铣掉另一面的东西。

网友:
弱问:能否接受CAM350的工程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O:

cam350导出的gerber文件吗?
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手里还有的板子,不是说拼得大板。

网友:
强烈建议出一个视频教程,或者文字类的教程。这样会让大家更直观地了解这些规则。。(仅个人观点)

网友:
焊盘的孔径不用加大0.15MM吧,比如DIP封装的焊盘孔径是0.8MM,做出来后就是0.8MM吧.
需要补0.15MM孔径的是过孔和槽孔镀铜吧.

网友:
学习中。准备拼版。

网友:
人民群众理解能力略低于与其,建议写上原因,他们就知道为啥有这些限制,不至于搞乱了。

网友:
有一个问题 如果有的器件比较大 会超出板的外边框 那丝印如何处理?只能重新画封装么? 有没有在到处gerber的时候做处理呢?

网友:
回去画板子咯!

网友:
回复 网友B:
焊盘的孔径不用加大0.15mm吧,比如dip封装的焊盘孔径是0.8mm,做出来后就是0.8mm吧.
需要补0.15mm孔径的是过孔和槽孔镀铜吧.

同问,最好把在每一个软件,AD/P99,PADS.........之类的软件的规则要求详细说明下。

网友:
我还属于菜鸟级得,PCB也刚开始画,所以对一些文件和规则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支持66楼,希望有个教程什么的,这样更直观。

网友:
建议AM出一个独立的技术文档,详细些,也可以请坛友里朋友讨论,类似什么官方的权威文档。这样大家就心中有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比如我用的是allegro,可以到处274的,但光绘后缀为.art,钻孔后缀.drl。这明显无法符合发布的要求。
但以上都是可以导入cam350的。

网友:
mark一下。

我倒是不急,10~15天都可以接受,价格便宜点更好,但质量一定要保证。
换句话说,质量>价格>时间(15天以内)

网友:
回复 网友P:

回复 网友B:
焊盘的孔径不用加大0.15mm吧,比如dip封装的焊盘孔径是0.8mm,做出来后就是0.8mm吧.
需要补0.15mm孔径的是过孔和槽孔镀铜吧.

同问,最好把在每一个软件,AD/P99,PADS.........之类的软件的规则要求详细说明下。
————————————————————————————————————————————
只要是镀铜的孔,镀铜之后都会有所增大,为了预防做出板之后孔太小不能使用,pcb厂接到文件后都会对元件孔孔做0.15mm的补偿,对过孔做0.05mm补偿,特殊情况下如:补偿之后导致焊盘过小,可适量少补或不补偿。

网友:
边框:

    板边框要比板子实际尺寸每边增大0.75mm,即要做40*50mm的板子,画边框时的尺寸为41.5*51.5mm,长和宽每条边要多出0.75mm,多出
    来的0.75mm铣边时会铣掉,走线与铺铜距边框最少1.25mm以上;

    要做不镀铜的槽孔和机械孔在这层表示,槽孔用一个长方形表示,并考虑上0.75mm刀具半径,即槽孔宽度大于1.5mm时,例如要做4*5
    mm槽孔,所画长方形为2.5*3.5mm,长和宽四个边各自减小0.75mm,和画外框一样,只不过是减小0.75mm,稍微大于1.5mm的槽孔不
    可用等粗的一条直线表示,也要画出一个小框表示【即2mm宽的槽孔画两条相距0.5mm的线表示】;内直角做不出,各角都要有1.5mm
    圆角;槽孔宽度等于1.5mm时用一条直线表示即可,直线位于槽孔中心,长度要考虑上刀具半径,要做5mm长1.5mm宽的槽孔,直线长
    度为3.5mm,槽的长度要两头各减去0.75mm刀具半径;

    板子尺寸要在这一层标注出来;

    边框线画好之后要把各个角导角,未正确连接处连接好,一定保证边框线的平直和连续性;
    外框线线粗做成6-8mil即可

~~~~~~~~~~~~分割线~~~~~~~~~
“这层”是指机械层吗?

网友:
回复 网友Q:

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P:
回复 网友B:
焊盘的孔径不用加大0.15mm吧,比如dip封装的焊盘孔径是0.8mm,做出来后就是0.8mm吧.
需要补0.15mm孔径的是过孔和槽孔镀铜吧.
同问,最好把在每一个软件,ad/p99,pads.........之类的软件的规则要求详细说明下。

同问,毕竟用的软件不是统一的^_^

网友:
我的板子还没收到....

网友:
回复 网友Q:
回复 网友H:

规范上说机械层的GM*文件改名成GKO,等同于是在KEEPOUT层绘制机械结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N:

在哪层画都无所谓,不同软件出的文件名字不同也无所谓,只要改成统一的名字就行了,改名是为了定义层属性时用,我不用再一一改名了。

网友:
mark一下,回头再来研究

网友:
很详细!以后就来这里做PCB了!

网友:
“阿莫拼大板超便宜PCB快速打样”

这个只做2层板吗

网友:
3.钻孔最小直径为0.4mm
----------------------------
16mil, 太大了。
对于一般QFP封装芯片的板子来说,这么大的过孔走线很困难。
我一般用12mil的,基本是最低要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R:
  3.钻孔最小直径为0.4mm
----------------------------
16mil, 太大了。
对于一般qfp封装芯片的板子来说,这么大的过孔走线很困难。
我一般用12mil的,基本是最低要求了。

同感。
不知道我如果画了0.3mm的过孔,是给我做成0.4的呢,还是小张检查不通过打回头呢,还是按0.3做但不保证成品率呢?

网友:
看得有点晕, 好长... 钱是省了,  规则这么多, 就怕漏了一个不对, 做出来不合格那才叫杯具啊...

1.有关边框, 例如40*50的板,  每边增大0.75mm,   那计价是按40*50 算, 还是按40.75*50.75算???

2.过孔最小0.4MM, 还要保偿0.15MM, 也就是说过孔要设为0.55MM了?   外径最小值是和焊盘一样为0.7MM...

3.边框是用Keep-out layer还是Mechanical1,  槽孔是放在Keep-out layer还是Mechanical1

4.槽孔是否这样, 就是在Mechanical1放一个椭圆????????

网友:
我先去学习了

网友:
建议给几张示范PCB下载看看

网友:
规范好长阿,有些还理解不了,汗

网友:
Mark!阿莫PCB打样标准

网友:
在EAGLE里不知槽空如何表达,有哪位大虾知道?

网友:
101  101  101

网友:
回复 楼主:

前省零[suppress leading zeros]给出了指示

输出层时默认是前省零[suppress leading zeros],输出NC Drill默认是去尾零Suppress trailing zeroes,要和输出层去零一致吗?导入CAM350没发现问题,之前制板也从未修改过这里都是按默认出的;只是选择了一下输出英制2:5和输出层。

其他注意事项给出的都比较好;但是公差问题让我们自己考虑进去,比较难以接受。铣内直角我们道是可以考虑,但是板子外形和钻孔公差也要考虑比较麻烦。如果打样和正式生产由不同板厂完成,源文件岂不是不兼容了?

网友:
请问在Eagle里怎样设置 Format, leading/trailing zeroes, coordinate positions?

是在“Output”--Device 选择 GERBER-RS274X

网友:
mark一下,以后用

网友:
mark,以后可以用。以前经常找深圳那个什么厂打的

网友:
估计一下开战时间吧,这样方便安排打样。

网友:
我认为让用户自行增加外框尺寸和过孔尺寸不是很妥当。
因为这里只提供打样,不提供批量,在这边打样的一块板子外尺寸,LED等孔等完全正确后,要正式发给PCB厂家量产还需要再修改才行,这样就失去打样的意义了
当然,只为了验证电路原理功能的这种打样不受影响,但我觉得这种打样毕竟是少数
我认为,这个工作还是应该由工作人员完成,当然,价格应该提高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S:
我认为让用户自行增加外框尺寸和过孔尺寸不是很妥当。
.....
我认为,这个工作还是应该由工作人员完成,当然,价格应该提高一点
你可以选择另一种服务:标准24-72小时打样。

网友:
回复 网友S:

电路验证才是最多反复的一环,板子做出来性能达不到预期,布局布线全部推翻的事情也时常发生。
况且板子尺寸可以在gerber级来修,不需要动到PCB文件的。

网友:
在DXP中输出GERBER后,除了规则中需要的8个文件外,还有如下几个文件:GBP(Bottom Paste Mask gerber data);GPB(Bottom Pad Master gerber data),以及 GTP、GPT;还有GD1、GG1,请问这几个文件是干嘛用的,制板不需要这几个文件吗?

网友:
Top Layer .GTL 顶层走线
Bottom Layer .GBL 底层走线

Top Overlay .GTO 顶层丝印
Bottom Overlay .GBO 底层丝印

Top Paste .GTP 顶层表贴(做激光模板用)
Bottom Paste .GBP 底层表贴(做激光模板用)

Top Solder .GTS 顶层阻焊(也叫防锡层,负片)
Bottom Solder .GBS 底层阻焊(也叫防锡层,负片)

MidLayer1 .G1 内部走线层1
MidLayer2 .G2 内部走线层2
MidLayer3 .G3 内部走线层3
MidLayer4 .G4 内部走线层4

Internal Plane1 .GP1 内平面1(负片)
Internal Plane2 .GP2 内平面2(负片)

Mechanical1 .GM1 机械层1
Mechanical2 .GM2 机械层2
Mechanical3 .GM3 机械层3
Mechanical4 .GM4 机械层4

Keep Out Layer .GKO 禁止布线层(可做板子外形)

Top Pad Master .GPT 顶层主焊盘
Bottom Pad Master .GPB 底层主焊盘

Aperture Data .APR 光圈文件

Drill Data .DRL 钻孔数据
Drill Position .TXT 钻孔位置
Drill Tool size .DRR 钻孔尺寸
Drill Report .LDP 钻孔报告

网友:
回复 网友H:
Drill Data .DRL 钻孔数据
Drill Position .TXT 钻孔位置

接收文件时是直接要这个DRL还是把TXT这个改名为DRL?

网友:
回复 网友N:

txt的。

网友:
mark,希望有报价单

网友:
回复 网友N:
回复 网友H:
drill data .drl 钻孔数据
drill position .txt 钻孔位置
接收文件时是直接要这个drl还是把txt这个改名为drl?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N:
txt的。

就是说把这个钻孔的TXT文件名字改成DRL吗?而drill data .drl这个文件不要吗?

另外问,请问什么时候能接单?小张怎么一直不上QQ?

网友:
小张,用AD10的焊盘做"有铜槽孔"在输出钻孔文件时会产生多一个(如果不开槽则只有一个钻孔文件)钻槽孔的.TXT文件,
这个钻槽孔的TXT文件也要一起打包给你吧?

网友:
回复 网友T:

.drl文件不要,这是钻孔数据,要的是txt的钻孔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那个包含槽孔数据,更改名称为slot一起发过来。已更新到楼主位

网友:
留着
备用

网友:
USB接头的那两个孔是槽孔么?

网友:
线路板四角一定要倒角?
如果我的板子一定需要直角呢?

网友:
我的焊盘钻孔有两种,一种是圆形,一种是圆角矩形的.所以有两个钻孔文件,名字该怎么改?

网友:
有铜孔和无铜孔晕了,新改的规范看不懂了。回头再看吧

网友:
请问是不是我做的双面板的普通插件焊盘它是不是两面焊盘都是连通的?里面镀锡的?而不用关注是你有铜孔和无铜孔吧?

网友:
回复 网友T:

是的  ,元件引脚是连通的,不用关注有无铜的问题,只是有网友有特殊要求做不镀铜的孔,才由我们铣出来。

网友:
4MM的过孔感覺有点大

网友U:
小张,如果过我的机械层用1.5mm的线条画,到时候铣开板的时候是否是只铣机械层那条线?会不会伤到其它地方?

网友:
记号,准备做板

网友:
顶层GTL,底层GBL,顶层阻焊GTS,底层阻焊GBS,顶层丝印GTO,底层丝印GBO,机械层GKO,钻孔DRL

只用这8层,  不能做喷锡走线吗??? 要是有喷锡该怎么办啊

有关边框, 例如40*50的板,  每边增大0.75mm,   那计价是按40*50 算, 还是按40.75*50.75算???

网友:
回复 网友U:

小张,如果过我的机械层用1.5mm的线条画,到时候铣开板的时候是否是只铣机械层那条线?会不会伤到其它地方?
是的,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U:
小张,如果过我的机械层用1.5mm的线条画,到时候铣开板的时候是否是只铣机械层那条线?会不会伤到其它地方?

嘿嘿,好办法,这样就不用加加减减来补偿那么麻烦了。

网友:
学习,以备后用

网友:
回复 网友T:
我的焊盘钻孔有两种,一种是圆形,一种是圆角矩形的.所以有两个钻孔文件,名字该怎么改?

第一个是圆孔文件改成DRL,第二个槽孔文件改成Slot。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以投单面板按照双面拼板做麽?规范是什么呢?直接删掉top的走线,阻焊,之类的层行不?
单面板与双面板的价格是一样的。
事实上单面板成本更高一些。

其实我觉得单面板按双面板做,借助双面板的金属化孔加强焊盘强度也是有意义的

不过我怎么也没理解为什么单面板成本反而更高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不能针对PADS再补充一点啊!!比如说PADS出gerber文件改名也和PROTEL一样吗?PADS出的cam文件后缀名是.pho之类的啊

网友:
MARK,下次来试试,不过‘我们承诺5块板至少有3块可用。’让我很担忧做板质量,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V:
mark,下次来试试,不过‘我们承诺5块板至少有3块可用。’让我很担忧做板质量,呵呵
担心就请不要在我们这里做。

这个条款主要对付一些吹毛求疵、纠缠不放了

另:你这种人,不会是我们的客户,我们不欢迎你。请走远一些。谢谢。 也请小张注意,不要接此人的订单。

可能有网友会建议我说话不要这么强势。

其实这是出于保护大家的利益。试想一下, 如果有些吹毛求疵、纠缠不放的人在我们的PCB项目里乱搞,会导致我们不得不将价格提高。

我们的PCB价格能做得这么低,我们已经将成本公布。 相信行业内的人都知道,我们公布的成本是100%准确没有夸大的。

只有我们精确的控制成本,才能将价格做得最低,真正喜欢我们、支持我们的网友,才能得到好处。

我处理事情一直的态度是:要恩怨分明。对我们好的人我们会加倍回报,对我们不好的人将它踢走就是了。

如果迂腐的追求所谓的“有容奶大”, 迎合100%的客户需要,我们的价格就不是0.54,会是0.64,0.74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W:
回复 楼主:
能不能针对pads再补充一点啊!!比如说pads出gerber文件改名也和protel一样吗?pads出的cam文件后缀名是.pho之类的啊
直接与小张沟通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X:
其实我觉得单面板按双面板做,借助双面板的金属化孔加强焊盘强度也是有意义的

不过我怎么也没理解为什么单面板成本反而更高呢?
单面板要腐蚀的地方更多,理论上费用更大。

网友:
你这个论坛很特殊。。不错。。

网友:
过孔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真是这样啊!不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注一下

网友:
这个要Mark的。
话说好久没画做自己的板子了,都怪万恶的CADStar呀~

网友:
3. 丝印不允许上焊盘,丝印要比阻焊直径大10mil左右,字高最小32mil

这句话中“丝印要比阻焊直径大10mil左右”不是很明白

网友:
不会转格式,望洋兴叹了哦

楼主:
回复 网友Y:
3. 丝印不允许上焊盘,丝印要比阻焊直径大10mil左右,字高最小32mil
这句话中“丝印要比阻焊直径大10mil左右”不是很明白
是指丝印离开焊盘位最好有10mil距离,否则印到焊盘上,影响焊接时的上锡。

网友:
顶帖MARK,做个记号,以后能找到

网友:
咬牙,看完了。

谢谢, 有空我画个图,给大家看看。  会全部利用上面所有的条例

网友:
我准备做一张10*15的板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X:
其实我觉得单面板按双面板做,借助双面板的金属化孔加强焊盘强度也是有意义的
不过我怎么也没理解为什么单面板成本反而更高呢?
单面板要腐蚀的地方更多,理论上费用更大。

shamiao  是指用单面敷铜板加工单面板
armok    是指用双面敷铜板加工单面板

不同的加工条件,价格区别就大了...

网友:
传一个CAM350的效果图吧。。。。

楼主:
小张请补充图片:

   5.只有高版本的protel:AD9以上,才能支持直接做槽孔,我们不再允许用其它方式表示槽孔,用低版本网友可以升级软件来做槽孔,其它方式我们不再帮忙修改,发过来不符合的,将被退回.

1. 旧版本的错误表示方法(用图片)。这种错误的方法PCB厂已经重申不能制作,因为容易损坏钻刀。
2. 新版本的正确表示方法。(用图片)

网友:
请问如何从钻孔文件里面看出来板子里面所有过孔的孔径呢?

原来设计的封装单位都是用的mil,不符合这儿的0.05的规矩,所以我想自己先看看所有的孔径大小

网友:
准备打样

网友:
QQ 怎么没人啊,想刷板子啊!!

网友:
发过来的8个文件为:GTL,GBL,GTS,GBS,GTO,GBO,GKO,DRL【大小写均可】.在机械层gm*里画的外框导出的gerber后缀名为GM1或GM15等,    更改成GKO即可,
==============================================================
bottom的丝印没有的话,是不是可以不需gbo?

另外cadence中的GKO怎么处理?只要个board g/outline?以前随便在哪做板,都没要求这个。

最好把cadence的出gerber文件的流程详细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1.有一个问题,1.5mm以下的无铜钻孔怎么表示?好像是只能做1.5mm以上的,1.5mm以下的都做成有铜的了,因为在机械层画的线都是在阿莫这里做的

2.如果1.5mm以下钻孔只能做有铜的话,那么对于无电气走线的机械定位孔,孔径和焊环做成一样大,这样的表示方法是否违规?

网友:
1回复【172楼】airbox
回复 楼主:
1.有一个问题,1.5mm以下的无铜钻孔怎么表示?好像是只能做1.5mm以上的,1.5mm以下的都做成有铜的了,因为在机械层画的线都是在阿莫这里做的
2.如果1.5mm以下钻孔只能做有铜的话,那么对于无电气走线的机械定位孔,孔径和焊环做成一样大,这样的表示方法是否违规?

1.1.5mm以下无铜孔不能做,因为我们用1.5mm的铣刀,要是比1.5mm小,我们就要换刀来给你铣小槽孔,这是不允许的,所以最小1.5mm.
2.不违规范,是可以的

网友:
2011-12-5:去掉低版本protel槽孔表示方式,不再接受任何不能直接做槽孔的表示方式,建议升级使用高版本;更新并添加示例图片.

网友:
2011-12-6:  钻孔数据格式由英制2:5,前省零更新为公制4:3,前省零.因为公制与英制转换时会有些许偏差,所以统一为公制,减少转换时的误差.

网友:
2011-12-6:  简化钻孔补偿说明,过孔不用再补偿,只需补偿插件孔即可.

网友:
PCB加工知识普及好贴。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armok  阿莫

阿莫,你图片中把0写成o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H:
2011-12-5:去掉低版本protel槽孔表示方式,不再接受任何不能直接做槽孔的表示方式,建议升级使用高版本;更新并添加示例图片.

那么protel之外的软件,比如eagle之类本身不能直接表示槽孔的该怎么办?

建议发一份符合要求的gerber文件范例,这样用其他软件的网友才能想办法往网站要求上靠。

网友:
同意阿莫观点,客户自己应该做的,不要给小张做,客户提供的文件,打样出来,错在哪里,自己以后就知道了。

网友:
我也赞成阿莫的态度,只要能压低成本,如果我作为客户,愿意做自己能做的。建议阿莫把规范弄个PDF呗

网友:
有几个问题
1.有铜槽孔的地方,到底是通孔尺寸增加0.001还是长度增加0.001呢?图片上没体现出来,下面的解释也不清楚。最小统一用通孔尺寸或宽度,省得误解。
2.边框部分,"走线与铺铜距边框最少1.25mm以上",这里的边框是设计尺寸还是补偿后的尺寸呢,免得歧义。因为铣边也会有误差的。
3.还有就是最后面积的计算,在长度单位上是用mm还是直接用cm呢,比如45mm×45mm,是直接算成5cm×5cm=25平方cm呢?还是45mm×45mm=2025平方mm=21平方cm?

网友:
对了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最好小张每天下班之前把今天所有拼完发到板厂的单子列出来发在一个固定的帖子里。
我个人不怕等,但就怕不知道现在板子到底在哪一步骤,觉得提心吊胆的。

以前说下单会有跟踪号的,我也没拿到啊。

这个工作量不大吧,也可以督促自己做好总结嘛

呵呵!

网友:
好吧,怎么又改了呢?。。。。。我那个板子还没发。。。。。

网友:
新的修改应该是因为钻孔是0.4并0.05增大而修定这样容易检查

网友:
请问一下,我的输出怎么有DRL文件和txt两个文件呢,请看图,那钻孔文件应该选哪个呢?

网友:
提交的文件数量还应加上一条:没有底层丝印的一共8个文件。俺上周提交的就没有gbo文件。

网友:
经过整顿,可以接板了吗?
把公布规范的这个置顶帖的回复删除了最好。

网友:
回复 网友Z:

谢谢,哥们详细的介绍

网友:
改为公制4:3  钻孔变一坨了 。 。 。

怎么解决

PCB (原文件名:1.jpg)

网友:
完全按照上面的要求   可是为什么到CAM350里面钻孔会变成一坨呢????

我试过钻孔用原来的单位就不会了

网友:
盼盼兄,我有两个疑问:
1、如果所有孔的坐标都在(1000mm,1000mm)以内,由于省略了前导0,公制3:3是不是等同于公制4:3?
2、是否只需要将各层对其,而不一定把各层的偏移设为(0,0)?

网友:
记号,待画板。

网友:
mark 2011-12-08

网友:
待用,待画板。

网友:
记号画板用

网友:
标记 这几天马上就做

网友:
用Cadence软件出的Gerber文件名如下图所示:

用Cadence出的Gerber文件 (原文件名:temp.JPG)
怎么更改各个层的文件名呢?有哪位知道的麻烦告知一下呗!

网友:
回复 楼主:

7.PCB厂只会对插件孔做0.15MM的补偿,即直径增加0.15mm,因为孔在沉铜电镀喷锡之后会变小,如果不补偿,到时件都插不进去了,至于过孔就没有必要补偿了,它只是起导电作用。大小没有太大关系.发过来之后就不在补偿。

没看明白,意思是比如我的Excellon文件里钻头定义是 1.0mm, 厂家会将直径增加 0.15mm, 即用 1.15mm 的钻头来钻,然后沉铜之后得到PCB上 1.0mm 的孔么?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出Gerber的时候就不用再把孔径改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A:
没看明白,意思是比如我的Excellon文件里钻头定义是 1.0mm, 厂家会将直径增加 0.15mm, 即用 1.15mm 的钻头来钻,然后沉铜之后得到PCB上 1.0mm 的孔么?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出Gerber的时候就不用再把孔径改大了。
厂家不会帮你修改任何的参数。你的GERBER文件里,定义是1.0mm的也,厂家就会用1.0mm的钻头帮你钻。钻好后沉铜等动作完成,你的孔只余下0.85mm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B:

你这情况我见过,好像是焊盘太大,还有过孔。用CA350看就是焊盘之间连一起了。

网友:
我现在在设置打孔文件,问一下,如果PCB没有槽孔的是不是不用生成【一个是槽孔文件slotholes.txt】文件?

网友(2011-12-15):
回复 网友AB:
改为公制4:3  钻孔变一坨了 。 。 。
怎么解决

pcb (原文件名:1.jpg)

CAM350自动导入geber的时候,有时候会不能自动识别精度参数,按finish之前要手动把精度改为4:3

网友:
打样可以不可以是6片呀?应该要考虑给测试一下吧,才几片怎么不给测试呀?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好帖,除知道要求外,还能学些PCB走线的技巧和方法

网友:
外框用哪一层画?

网友:
等待着接收原图档的打样。

网友:
很有搞头,支持惠及广大坛友

网友:
187楼的疑问? 无人能解答?

?????????????????
出规范,最怕这种模棱两可的,让人好难琢磨。

为何不直接说清楚呢?
一般导出后会有.drl的钻孔文件和.txt的钻孔文件, 两个文件内容还不一样, 到底该用哪个?

网友:
1.
“发过来的8个文件为:GTL,GBL,GTS,GBS,GTO,GBO,GKO,DRL【大小写均可】.在机械层gm*里画的外框导出的gerber后缀名为GM1或GM15等, 更改成GKO即可,钻孔层也是直接更改为DRL即可”
=======》这里意思是直接改生成的.drl文件的;

2.
“AD9、cadence等软件可直接做槽孔的话,输出钻孔文件有两个一个是圆形钻孔roundholes.txt,一个是槽孔文件slotholes.txt,更改名称时改为drl和slot即可,分别对应圆形钻孔和槽孔。”
======》这里的意思是改生成的.txt文件;

到底是改哪个??????????

网友:
解决了,这样表示吧

网友:
已经确认了,不需要软件生成的"Project.drl"文件, 只需要把那个文本文件改成drl即可。

网友:
好啊好啊,正在学习硬件,以后找楼主

网友:
做个标记

网友:
2011-12-23:添加PADS出gerber没有外框线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C:
用cadence软件出的gerber文件名如下图所示:

用cadence出的gerber文件 (原文件名:temp.jpg)
怎么更改各个层的文件名呢?有哪位知道的麻烦告知一下呗!

已更新到规范中,跟据各层意思,改成对应的名字,像top.art改成gtl

网友:
已经成功打样的留名

网友:
看了这么多规则。但是还是不可以完全明白。如果有个实例放在这边。我们应该会好懂些。可以画出完全符合要求的板子来

网友:
2011-12-24:添加价格计算工具.

网友:
你这是把 板子加工厂 的活都让用户做,这是给 jlc留活路的做法。
前两天 公司同事做样板,就因为你们的太麻烦,怕出错,不得不给jlc做。
你们走人了一个误区,要求客户应该怎样怎样,不在意给客户增加很多麻烦。
如果上述规则 你们做,能费多少功夫,增加多少成本呢。
如果不能为客户着想,后果可想而知。
话虽不好听,但是希望能细想想。

楼主:
回复 网友AD:
你这是把 板子加工厂 的活都让用户做,这是给 jlc留活路的做法。
前两天 公司同事做样板,就因为你们的太麻烦,怕出错,不得不给jlc做。
你们走人了一个误区,要求客户应该怎样怎样,不在意给客户增加很多麻烦。
如果上述规则 你们做,能费多少功夫,增加多少成本呢。
如果不能为客户着想,后果可想而知。
话虽不好听,但是希望能细想想。
我们还有另一种服务,与JLC一模一样的。

我们是给客户充分的选择权:可以选择自己动手超便宜价格,或者选择交给打样公司但价格贵。

网友:
标记一下,需要时做几块

网友:
2个问题:
1.前述说孔以0.05mm递增,0.45mm的孔可以,0.44的不行,那么如果原来就画0.44偷懒不改,是否直接钻成0.45?0.41的孔是否默认钻成0.40?如果有一个改变规则,且如果客户可以接受,那我觉得客户和armok都不用改,知道规则留够余量就行了。
2.能否针对PADS系列多些说明。

网友:
坐等板子,星期一送的图纸,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网友:
整理相关联的几个帖子(看起来方便些)

1. 【拼板助手】阿莫拼大板--Gerber改名工具,正规工具,自动产生压缩包(更新为v1.1)。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308067&bbs_page_no=1&bbs_id=1009

2.  AD09,批量更改PCB孔径大小,孔径规范化(联动阿莫拼大板打样)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255618&bbs_page_no=1&bbs_id=1009

**************************************************************************************

引用另一帖子中

做板过孔尺寸规范-------板子上镀铜过孔请按此标准来做!!!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038017&bbs_id=1009###

【19楼】

关键字:不镀铜过孔我们由玉米铣刀来铣,所以最小孔径为2.0mm

这也是打样实现低价的一部分,请大家仔细看贴,所以要注意遵循小张的这个申明

另:

可能我们是在 英制下编辑PCB板,但做为 板的固定孔及固定孔间距,建议大家按 工制的整数倍去设计!!!

也就是说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绘制PCB外形、固定孔、以及和工制外壳有装配配合的器件  以 工制的整数倍 做设计

之后可以依个人习惯 或 英制 或 工制 单位下 编辑!!!

纠正: 版本--> PCB板    间接--> 间距

网友:
不错,这个要仔细研究下。

网友:
强烈支持!花点时间学习学习gerber,刚好我有板要做,这下好了,呵呵

网友:
12-30:更新要由我们来铣掉的钻孔的表述,由我们来铣钻孔的话,所画圆圈要比实际小1.5mm直径.

网友:
12-31:重新上传excel算钱工具,修正四舍五入bug.

网友:
感觉自己布的板同这规范有不小的出入呢,还在用低版本的,头大中。。。

网友:
没做个板的人可以在上面学习一下怎么做板。好贴。规范了还是好啊。

网友:
学习一下规范

网友:
学习以下规范,改天赶上也来 莫老大这 打打板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想问一下,怎么联系打PCB样呀?

网友:
你们这个打PCB样能开发票吗?因为需要报销。

网友:
想在这里做个板子,是不是得严格按照你们的要求来做,才能做板子呀?另外我想问一下,做的话,能给开发票吗?

网友:
看了这么多,感觉还是有几个地方模棱两可,希望解答一下

1、“发过来的8个文件为:GTL,GBL,GTS,GBS,GTO,GBO,GKO,DRL【大小写均可】.在机械层gm*里画的外框导出的gerber后缀名为GM1或GM15等, 更改成GKO即可,钻孔层也是直接更改为DRL即可”
protle导出的文档里面就有2个文件“.GKO”、“.GM1”,这里到底是用哪个文件?钻孔层是不是应该用“.txt”那个文件。

2、如果说“gko”和“gm1”随便用哪个,那么我用“gko”这个文件的话,是不是这条规定
  “在机械层要表示成如下格式,图中绿色线条:
    5.板子尺寸要在这一层标注出来,尺寸为增大1.5mm后尺寸”我就可以不管,也就是我不必在机械层标出板子的尺寸大小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留个记号

网友(2012-01-15):
对于新手,这简直就是设计指南

网友:
年后看看,板子要不也拿到论坛里来做了

网友:
我的过孔有些太小了,在这里做不了好像。习惯用P26C12D的,伤心ying

网友:
2012-1-30:添加板子外框线条,选择keepout或locked属性后出gerber时将不能导出的问题.

网友:
怎么样联系制版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接客啊

网友:
不太明白如果同时要做几套板,那要怎么做?比如说我要打两套板,是要自己拼成一份gerber文件,还是分成两份?如果分成两份的话,文件夹要怎么命名才规范呢?是不是一个大文件夹里放两个小文件夹,然后联系方式放到大文件夹里?

网友:
armok 请问参考报价里的价格是一片的价格还是一套5片的的价格

网友:
请问阿莫,这是最新的做板规范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E:
对于新手,这简直就是设计指南

是可以借鉴的指南,但需注意适用场合(有些规则仅适用于当前论坛)

网友(2012-02-17):
好多啊,学习一下,正好有板要打。

网友:
貌似啊莫这里不能做4层板呢?

网友:
例2:要做不镀铜的钻孔,如图为4.24mm直径的钻孔:

引用图片

  所画钻孔:

引用图片

  以下为真实钻孔与所画钻孔比较:红色为最终铣出的效果,绿色为所画钻孔:

引用图片

在机械层要表示成如下格式,图中绿色线条:

如果做4.24mm的钻孔,我要画多大的孔呢?还是就画4.24?

网友:
板子外框用keepout还是机械层?

garber导出的时候看图片是keepout,上面的规范说的是机械层?

网友:
第一次做板的时候过孔忘了扩大了,杯具啊,还是过来先好好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F:

这个要的,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G:
回复 网友AE:
对于新手,这简直就是设计指南
是可以借鉴的指南,但需注意适用场合(有些规则仅适用于当前论坛)

新手,能给个通用的么?

网友(2012-03-27):
这个一定要支持

网友:
经常打样,但没有在这儿打过,关注一下。

网友:
本来想打几块便宜的板子的,看了如此严格的规定后,都不赶冒这个险了,还是多花点钱,省事

网友:
仔细看下,准备做板,谢谢~

网友:
问一下 板子的尺寸是在KeepOut层标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U:

小张,如果过我的机械层用1.5mm的线条画,到时候铣开板的时候是否是只铣机械层那条 ...

这个方法非常好

网友:
打算做板,要对照着学习设置一下。。

网友:
"5.板子尺寸要在这一层标注出来,尺寸为增大1.5mm后尺寸;"
这一层是指哪一层呀,我的天, 是谁写的, 词不达意。

网友:
     看了规则和留言看了半天,看得晕乎乎的。我只想问一下,这个活动做不做四层板?如果做的话价格又是多少呢??

网友:
以后看看有没有这个需要,哈哈,打些样回来玩玩。。。

网友(2012-04-26):
你好,我咨询,我AD10.818画的PCB有过孔,无曹孔。生成的gerber文件中,没有用于生成SLOT的文件。多了两个GD1,GM1的文件是用于描述过孔的。按照上面的规范,我只做了8个+1个文件发给你们,检查只有*.TXT生成的DRL文件有关于对孔的描述,AD中对孔的描述有孔直径和直径两个参数,这个TXT文件有没这个描述啊。不知道,做出的板子会不会没得过孔,或者过孔有问题呢。急啊

网友:
有两个疑问,请成功打样的坛友说说
1.  gerber文件和钻孔文件的数据格式都为公制[metric]4:3; 还是"gerber文件的数据格式为英制[inch]2:5, 钻孔文件的数据格式为公制[metric]4:3"
2. 一定要在机械层上标出PCB板的尺寸吗

网友AH(2012-06-15):
“5.板子尺寸要在这一层标注出来,尺寸为增大1.5mm后尺寸;”
不知道是哪一层。看颜色接近bottom overlayer但又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H:
“5.板子尺寸要在这一层标注出来,尺寸为增大1.5mm后尺寸;”
不知道是哪一层。看颜色接近bottom overlayer ...

外边框层。

网友:
MARK一下,以后打板会用到

网友(2012-08-20):
为什么不写得简陋点呢?譬如很多设置都是默认的,默认设置的打上标注就可以节省废话了,规则太多错得越多,希望阿莫修改修改。

网友(2012-11-26):
经过1年时间终于看懂了

网友:
钻孔文件的数据格式为公制[metric]4:3,前省零[suppress leading zeros], 相对坐标[reference to relative origin]

网友(2013-04-13):
看看。
最近打板。

网友:
MARK。希望楼主能想办法再降降成本,谢谢对穷苦大众的支持。

网友:
支持支持,我已经打过次了,不错

网友:
有一个PQFP64的封装,还有10来个脚布不通了,想给过孔改小点,过孔最小能够允许做到多少?谢谢

网友(2013-08-17):
标准太全了,mark一下

网友(2014-12-11):
将焊盘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top和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bottom这两个选项打勾 会不会也盖绿油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