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陀螺仪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1-11-14):
1.对于陀螺仪的温漂,有什么办法可以校正么?
2.陀螺仪外围电路中高通滤波是为什么?
3.陀螺仪的该怎么测试它到底准不准?有什么办法?,难道要把它固定在一个标准转动件上 对比2个角速度么?

网友:
1:
  a:恒温
  b:用集成温度补偿的陀螺或者外加温度传感器,测出特征曲线,软件补偿
2:压电陀螺的主要部件就是震荡子,工作的时候会产生高频寄生谐波,输出信号有一些高频分量需滤掉
3:
  a:找个恒速转体,不用太快,直接测量输出,绘制不同转速下的曲线
  b:装在一个单摆上,用示波器抓波形,看是否适合单摆的运动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