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M与Cortex-M3的区别

楼主(2011-11-14):
ARM和Cortex-m3我都已经用了好久了,但一直没有搞清楚他们在应用上有什么区别。基本上ARM有的外设,Cortex-m3都有,而且价格差距也不大。只是现在还没有见过在Cortex-m3上跑Linux。不知道是不是只有这个区别。但个人感觉Cortex-m3上能跑其它的操作系统,跑Linux应该也不是问题。是不是因为ARM的频率普遍高些?
哪位大虾能说下他们俩之间的应用各有什么特点啊?

网友A:
arm 与 Cortex-m3  的关系就好比人与黑种人、人与黄种人、人与白种人的关系。人有的器官,黄种人当然有。

网友:
谁说cortex-m3能跑linux的?

网友:
ARM和Cortex-M3仅指内核,你说的外设,与内核无关

cortex-M3可以跑uCLinux
如果是Linux,需要MMU支持,ARM9有,Cortex-M3没有

lz去ARM的网站看看去吧

网友:
Cortex-m3是ARM的子集!

楼主:
回复 网友B:
arm和cortex-m3仅指内核,你说的外设,与内核无关
cortex-m3可以跑uclinux
如果是linux,需要mmu支持,arm9有,cortex-m3没有
lz去arm的网站看看去吧

学习了,ARM7可以跑ucLinux,ARM9可以跑Linux,CortexM3可以跑ucLinux。
那再请教下,ARM7与CortexM3在应用场合上有什么区别没有啊?比如说,汽车电子用CortexM3比较多,但我不知道在这一行ARM7比起CortexM3有什么优势.

网友:
建议lz先自己看看,不要什么都问,M3基本上都是pin to pin 到  ARM7,或者兼容,应用都差不错,只是速度变快啦,ram和flash变多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架构不同(arm传统架构 vs cortex架构),指令集不同(arm+thumb vs thumb2),中断机制不同(新的中断嵌套机制NVIC,兼自动压栈),与arm7应该没什么场合上的区别,就是看哪个技术支持强大而已

网友:
楼上正解---
目前ARM公司主打的方向还是CORTEX-XX系列
价格后续将是分水岭

网友:
回复 楼主:
“ARM和Cortex-m3我都已经用了好久了”
真不相信LZ这句话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arm和cortex-m3我都已经用了好久了”
真不相信lz这句话

我也不信LZ这句话...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arm和cortex-m3我都已经用了好久了”
真不相信lz这句话
我也不信lz这句话...

一直做ARM7 CortexM3的应用软件与驱动的开发。每次项目时,我总是搞不清楚为什么会选用这种CPU,感觉好像是硬件工程师想用什么CPU就用什么CPU。有时候是飞思卡尔,有时候是TI,有时候是NXP,有时候是STM32,有时候是ATMEL,都没有一个连续性,也没有什么评审选型之类,全凭画原理图时一拍脑袋。唉,这次项目用了TI的CortexM3一个片子,现在都准备生产投入市场了,结果采购说买不到这种型号的CPU。。唉,都要重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信,除非是酱油型开发,不然不可能写完驱动不知道这个器件怎么回事。

除非原产的支持太强大啦。

网友(2013-01-24):
学习了,做驱动居然不了解芯片

网友:
ARM是公司的名称,也是该公司微处理器内核技术的总称。
ARM7、ARM9、Cortex说的都是内核所采用的技术,与外设没有任何关系。
具体的区别你可以去ARM网站上找相关资料看看就明白了。
针对不同的应用采用不同的核。

网友:
请问北晶人与人类的关系?

网友:
ARM和Cortex-M3的关系就像马和白马的关系

网友:
目测是外行做产品经理咩?否则怎么会做驱动 还有 应用程序 居然不知道这两者的区别……不科学

网友E:
    ARM7:ARMv4架构,ARM9:ARMv5架构,ARM11:ARMv6架构,ARM-Cortex 系列:ARMv7架构。
    ARM7没有MMU(内存管理单元),只能叫做MCU(微控制器),不能运行诸如Linux、WinCE等这些现代的多用户多进程操作系统,因为运行这些系统需要MMU,才能给每个用户进程分配进程自己独立的地址空间。ucOS、ucLinux这些精简实时的RTOS不需要MMU,当然可以在ARM7上运行。
    ARM9、ARM11,是嵌入式CPU(处理器),带有MMU,可以运行诸如Linux等多用户多进程的操作系统,应用场合也不同于ARM7。
    到了ARMv7架构的时候开始以Cortex来命名,并分成Cortex-A、Cortex-R、Cortex-M三个系列。三大系列分工明确:“A”系列面向尖端的基于虚拟内存的操作系统和用户应用;“R”系列针对实时系统;“M”系列对微控制器。简单的说Cortex-A系列是用于移动领域的CPU,Cortex-R和Cortex-M系列是用于实时控制领域的MCU。
    所以看上去ARM7跟Cortex-M很像,因为他们都是MCU,但确是不同代不同架构的MCU(Cortex-M比ARM7高了三代!),所以性能也有很大的差距。此外,Cortex-M系列还细分为M0、M3、M4和超低功耗的M0+,用户依据成本、性能、功耗等因素来选择芯片。
    想必楼主现在肯定知道了ARM7、Cortex-M的区别,不过还是花了点时间整理在此,可以帮助后来的初学者搞明白这些基本的概念性问题。

网友F:
arm9再过几年可能停产么?

网友:
1.楼主真的用了好久了么?反正想我的这样的菜鸟也略微知道点,最起码8楼和20楼的回答俺是知道的。最基本的一点,如果用了好久难道不知道指令集之间的差别?
2.本版块已经出了一片帖子了,还是精华帖:ARM和M3的区别,以ARM7和M3做的比较,还有,现在M3比较流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arm9再过几年可能停产么?

以后的主流可能会是M3和M4,但是很多产品是基于ARM9做出来的,如果这些产品不会被升级换代,那么ARM9停产的可能性比较小。另外:并不是性能低的一定会淘汰,例如51单片机,呵呵,个人感觉主要还是看市场需求。您觉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ARM7:ARMv4架构,ARM9:ARMv5架构,ARM11:ARMv6架构,ARM-Cortex 系列:ARMv7架构。
    ARM7没有MMU ...

爱死你了,,,学习了,,,呵呵!

网友:
2440属于ARM9,但是ARMv4架构的,厂商不同,芯片采用的架构也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G:
咱们论坛里有人写过一本书,书名《Cortex-M3权威指南》中第15页,我认为写得比较详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咱们论坛里有人写过一本书,书名《Cortex-M3权威指南》中第15页,我认为写得比较详细!! ...

是翻译,英国人写的书

网友I:
截自Cortex-M3权威指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翻译,英国人写的书

那也挺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arm 与 Cortex-m3  的关系就好比人与黑种人、人与黄种人、人与白种人的关系。人有的器官,黄种人当然有。 ...

精辟。。。

网友(2013-03-19):
同意五楼的意见!

网友(2013-12-1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试试头像,发帖。
之所以选用多种芯片之乱象
1、是因为工程师较熟悉该芯片性能,且他有源代码基础。
2、是因为工程师出于自身学习考虑(有点自私),另选他芯。
3、是因为滚蛋的或跑路的工程师遗留下的资产。

网友:
引用 网友E:
ARM7:ARMv4架构,ARM9:ARMv5架构,ARM11:ARMv6架构,ARM-Cortex 系列:ARMv7架构。
    ARM7没有MMU ...

答得很好。 好久以前看过类似的文章, 现在都忘记他们的差别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截自Cortex-M3权威指南

请教下 Cortex R系列的 DSP的能力 以及  Jazelle 技术细节, 谢谢!

网友:
ARM是姓,Cortex-M3是名。

名字里的Cortex是辈分,M3是具体是谁。

网友:
20楼 29楼都说得挺好
我也发一个

网友:
这个讲的不错,顶个!

网友:
我也学习了  差不多也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