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VGA信号是怎么来切换的!

楼主(2011-11-14):
如果有多路VGA信号,是用什么方式来切换的?

网友:
通过视频切换ic即可

网友:
用电脑切换器,可以切换VGA信号和鼠标键盘

我前段时间就买过,ATEN的,质量算是比较好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308795943&frm=

网友:
680一个啊...

网友:
楼主我有个多媒体的视频切换器,准备出掉,能切换三路VGA

楼主:
哦!是那种安防用的视频矩阵切换吗?

网友:
呵呵,我就是做视频矩阵的

楼主:
【7楼】 zwm279
积分:12
派别:
来自:
呵呵,我就是做视频矩阵的

##############################################
能讲讲吗?

网友:
用模拟开关,最好加一级放大。行场同步信号注意要用高速开关。。。。

网友:
4051/4052
切换RGB
另外用一个高速开关切换行场同步。。。型号忘记了。

这个电路老成熟了,应该搜得到,成本不会超过30元吧。

网友(2012-02-22):
网上什么都有。。。找我也可以。。。

网友:
pi5v330或是qs3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