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ite FET-Pro430 Elprotronic烧写程序时的设置

楼主(2011-11-14):
以下是本人用Lite FET-Pro430 Elprotronic +LSD-FET430UIF烧程序时的设置和错误信息,请高手帮帮忙!
烧写的单片机是MSP430G2221

网友:
我也贴一张图,是MSP430F2xx芯片的资料片段,可能有参考作用?

BTW,你在QQ群中贴出来的芯片DCO信息,感觉不大对劲呀?我也遇到几片F2132是这样的,后来只有将别的F2132的信息复制过来,才不再出现那种错误(楼主第一图的最后一行)。

楼主:
MSP430G2221的资料说在flash中只有1MHZ的校验数据,所的我贴出的就只在0x10FC到0x10FF有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