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9601在不使用SPI配置寄存器时,其DCO引脚输出的时钟频率是多大?

楼主(2011-11-14):
AD9601的输入采样时钟是200mHZ,AD9601在不使用SPI总线配置寄存器时,其默认寄存器对应的DCO引脚应该输出200mHZ的时钟,我用示波器测量输入的时钟确实是200mHZ,但DCO的输出时钟频率只有100mHZ。
CSB引脚接地
SCLK引脚接地
SDIO引脚接电源
因项目紧,望能得到快速的解决。

楼主:
怎么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2019-01-09):
我刚遇到这个问题,查了官网的应用笔记,好像是数据手册出错(发不出连接,上面有人回复这段话)
Hi,

The register default is wrong in the data sheet, and should be 0x20.  You must follow a write of 0x00 to register 14 with a write of 0x01 to register FF (the device update register) to enable non-interleaved mode.  I am sorry for this inconvenience.

Regards,

David